[示波器] DS1102E示波器通道一故障,折腾中

楼主(2023-11-13):
自己有台普源DS1022C示波器已经升级100M,可还是忍不住淘来一台普源DS1102E,网传所谓的神机。也是赌一把的心态。
        故障现象通道1无信号,通道2正常。自己有点模电基础,对示波器没多少知识储备,接下来就是饿补示波器电路的知识,结果网络上这方面的资料少得可怜,还在有已经有台示波器了,示波器修示波器这是一个优势。从模拟前端输入两路探查对比波形,第一个

楼主:
对比两个通道模拟前端第一个芯片输出信号就不正常,可是元件太小了,也没风枪,很难搞阿。希望有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
帖子发重复了,请移步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3678-1-1.html

网友A:
修好没有啊,有结果吗,告诉大家一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好没有啊,有结果吗,告诉大家一声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拨云间日,老天有眼。示波器终于修好了。

网友B(2023-12-13):
引用 楼主: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拨云间日,老天有眼。示波器终于修好了。

能不能说说故障原因?

楼主(2024-01-29):
引用 网友B:
能不能说说故障原因?

示波器修好的经过:
模拟部分场管下端一个三极管不良,之前怀疑过它,拆主板量出一次pn结压降异常,可过后再反复测量pn结又正常了,以为之前没量好,就没管它了,某天主板加电后测电压异常,但不确定是它的问题 ,因为主控过来的垂直位移偏置电压也不正常,偏置电压偏离太多会造成放大异常,不好判断。
配件到了后把三极管换掉,开机还是不正常,测电压也不正常,最后准备放弃了装机后做了一次校准,神奇了,竟然好了。至此,分析是原来三级管坏后做过n次校准,主控给的控制信号和一系列设定都不正正常了,所以即使更换故障件不能立马恢复正常,需再次自校准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