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PSA水温控制器异常处理

楼主(2023-11-13):
PSA这台开八年,悄无声息地,水温控制器有异常了,不上点设备,不好好看看,听听,还真不知道 ,车子能照开不误。

上上水温,

直冲105度,风机狂转,温度降一降。

到处查一查,图纸也上了,分析问题出在PSA水温控制器。拆吧,这个太常规不上图,要上也上内部图,

用万用表,上面见到的粗电阻,就那线圈,正常,小黄就是热敏吧,正常,低速信号也给到控制器上了。

拆解,

内部这样,

表测都好,奇了怪

把触点搞搞,复原

装车,水温正常鸟

购个新的。上面备用

网友A:
这是说是触点接触不好导致的吗?

网友B:
看这水温,明显是低速风扇没有启动,温度达到105启动高速风扇。

网友C:
看着个的样子是从外部测水温的,为何要如此设计?水箱进出水处、发动机出水处直接测量不也可以?楼主给我解解惑。

网友D:
黄色的自恢复保险在作怪,我都修理几个了,想省事儿就直接焊锡丝短接掉

网友:
这怎么看着像风扇电阻呢?   一般低速通过电阻,高速直通所以只有低速电阻

测温也不是这样的,一般是铜的大空心螺丝扭在缸盖上面,早期大众喜欢搞在水箱上面

鼓风机则是几个电阻对应鼓风机几个挡,后来改成大功率mos管了,散热风扇的现在也基本上做了一个有刷控制器,有的直接做在电机盖子上面一起,高端车直接用无刷电机的散热风扇

网友:
网络问题回帖重复了,

测温不泡水里怎么测

网友:
最近psa的帖子有点多,2010-2015年销售高峰时期的车,逐渐老化

网友:
这是哪里测温的,没看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黄色的自恢复保险在作怪,我都修理几个了,想省事儿就直接焊锡丝短接掉

咱这个是好的,继电器触点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个的样子是从外部测水温的,为何要如此设计?水箱进出水处、发动机出水处直接测量不也可以?楼主给我解 ...

此为控制器,控制水温,测温不靠它。
水温被测出来高了,CPU发个信号,此控制器吸合,风扇得电转,吹得水温收收往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这水温,明显是低速风扇没有启动,温度达到105启动高速风扇。

高手,就是低速不转,高速狂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说是触点接触不好导致的吗?

算你对,

网友E:
为什么水温怎么飘动啊,车上看到的稳的很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水温怎么飘动啊,车上看到的稳的很啊

你是对的。因为你看到的是厂家让你看的,咱的车子水温表也是稳如狗。

楼主:
新的到货,准备装上鸟。
虽是水深宝购的,但是正规厂家生产,热敏还装歪了,难以拔正,因为它的脚也被胶粘住了。

楼主:
okok新的到货,准备装上鸟。

网友F:
不直接换个继电器嘛?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直接换个继电器嘛?

一是继电器不好找,二是大电流非焊接的。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