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 数据恢复厂商Attingo:闪迪Extreme移动硬盘大规模故障与焊接缺陷有关

楼主(2023-11-13):
IT之家 11 月 11 日消息,据奥地利媒体 Future Zone 当地时间周五报道,今年年初以来西数闪迪 Extreme 移动固态硬盘出现的问题和故障越来越多,拥有 25 年经验的数据恢复厂商 Attingo 近日宣称发现了问题所在。
Attingo 总经理 Markus Häfele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每周至少有一个人会把闪迪的移动硬盘交给我们,它们都无法正常工作。”在经过研究之后,专业人员发现了受影响移动硬盘的问题所在。
Markus Häfele 声称,“这肯定是硬件问题,它的设计和结构上存在弱点,固态硬盘的整个焊接过程都有问题。”他表示,硬盘上的元件必须焊接到电路板上,但是闪迪使用的焊接材料会产生气泡。
▲ 图源 Attingo,下同
此外,他还表示所使用的部分元件“相对于电路板提供的布局来说,显得太大”。由此,有关元件在电路板上只要稍有突出,就会减弱它与预定焊盘的接触,这样就会导致焊点突然断裂。
Attingo 的数据恢复工程师表示,这些“显得过大”的部件无法长期被牢固固定住。至于焊料为何会产生气泡,工程师给出的解释是这样的:要么是温度、湿度造成的,要么是焊料质量差。
Markus Häfele 认为,闪迪应当对受影响的用户发起召回,因为这些产品无法远程维修。
IT之家附前情提要:
西部数据此前已承认了闪迪 Extreme 移动硬盘存在突然擦除数据、无法读取等各种问题,表示该问题出现在 2022 年底量产的一批硬盘上,主要影响 4TB 型号。随后,官方发布固件更新,以解决其闪迪 Extreme 和 Extreme Pro SSD 的可靠性问题。
但在今年 8 月,The Verge、PetaPixel 等国外科技媒体报道称,西部数据向 2TB 和 4TB 型号的 SanDisk Extreme V2 和 Extreme Pro V2 发送固件更新,非但没有遏制这个问题,反而有更多型号受到影响。

网友:
到底是西部数据还是闪迪

网友:
这些难道厂家都麻木了?硬盘有价数据无价,以前也经常出现各类门事件,比如戴尔的显卡们

网友:
图上这颗0603电容使用了缩小版焊盘,和它下面另外一颗同样大小的电容则是使用了正常大小的焊盘。缩小版焊盘对元件贴装的精度要求更高,误差不能超过0.02mm,否则就可能虚焊立碑等。
至于焊锡有气泡,可能是焊接时恒温时间不足,过炉速度过快,锡膏回温时间不足,锡膏质量差等,这个问题肯定要抓PCB设计,PE工艺工程出来打,代工厂得赔不少钱。

网友:
前两年西数固态出现冷数据问题,一直不肯出固件修复,这回移动硬盘出问题怎么就出修复固件了?

网友:
西部数据还是不行啊

网友:
十块坏盘,八块西数,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