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我看看这CM201-2盒子用哪种固件刷?

楼主(2023-11-13):
对于这个移动的CM201-2盒子,用短接强刷方式,无法进入刷机,用免拆替换recovery方式,电视也没反应。其芯片是HI3798MRBCV3010D000,运存是EMMC的。恳请高手指导!

网友A:
非砖机考虑用卡刷,变砖后用线刷试试。再者换个固件看看吧。
卡刷、线刷都不行,盒子硬件是否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砖机考虑用卡刷,变砖后用线刷试试。再者换个固件看看吧。
卡刷、线刷都不行,盒子硬件是否有问题?

没变砖,还是与原来一样呢。

网友:
朝歌版的CM201-2,板号M8268,找一下这个对应的固件和方法看吧,我是看到201-2就头大,外观差不多,版本繁杂,朝歌版,新朝歌版,CH版更甚,一样的外观,里面板号又不一样,好不容易刷了一个,下一个可能又完全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