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现成的PTC加热台--电熨斗

楼主(2023-11-13):
焊个10*10cm的LED灯板,铝基板的散热能力过于强悍,虽然用了138度的低温锡浆,可是把热风枪温度调到最高使劲吹,还是无法完全融化锡浆。一筹莫展之际想到了电熨斗,以前玩热转印PCB时候买的,自从板厂降价就一直吃灰。看了下调温范围,最高220度。网上卖的焊LED专用的PTC加热台是260度,比较之下温度低了点。查了一下LED回流焊的温度,通常是180~220度,最高不超过260度。220度以上的时间不能超过60秒,如果温度调高的话,260度的时间不能超过10秒。可见电熨斗干这活很合适。

手里没有专用的测温设备,业余估算了一下:FR4 PCB上的183度中温焊锡处于即将融化的状态,铝基板上的中温焊锡则可以完全融化。可见实际的温度应该是180多度,最多190度左右。
涂好低温锡浆焊了一板,1000W的功率,升温非常快,效果很好。

焊完想起家里还有个电饼铛,功率更大。试了下,效果不如电熨斗。电饼铛虽然功率大,可个头比电熨斗大得多,升温比较慢。而且底板上有很多凸起的小点,和PCB的接触面积小,传热慢。焊比较大的板子可以考虑。

网友:
好办法啊,大力推广!

网友A:
拿一块铁板,放煤气灶上烧,估计也可以,或者电饭锅的加热盘也行,电陶炉也可以,化锡了立刻关火

网友B:
发现新工具-----利用新工具

网友:
电熨斗价格便宜,火力猛,还一物多用,好主意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拿一块铁板,放煤气灶上烧,估计也可以,或者电饭锅的加热盘也行,电陶炉也可以,化锡了立刻关火 ...

那还得是厚铁板,薄的铁板加热时中间会鼓起

网友:
可以化pcb板上的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还得是厚铁板,薄的铁板加热时中间会鼓起

没错,需要个厚铁板吸热,这样温度比较均匀

网友D:
我拆和焊接LED灯,是直接在气炉子上烤,效果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拆和焊接LED灯,是直接在气炉子上烤,效果也可以。

这个要掌握好,不然容易烤焦了。

网友:
PTC加热台也可以当电熨斗,接好地带好手套应急用用还行

网友:
最好用的是调温热熔器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现新工具-----利用新工具

重新发现老工具的新用途,老骥伏枥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掌握好,不然容易烤焦了。

炉子开最小火,用镊子夹着LED灯珠,锡融了就离火。搞了几个灯板,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工具试用效果很好

网友:
最好用的是调温热熔器

网友:
我有个一直没扔的老式电火锅,圆的电热丝加热盘的那种,温度控制是双金属片热开关的,不知道能不能改来这用。

网友:
调温的PPR水管热容器,我一直都用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