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内阻仪损坏求助

楼主(2023-11-13):
朋友有台五涛内阻仪使用时误操作测量了交流电瞬间爆了冒烟,目前测量内阻功能不正常,测量直流电正常,拆开肉眼可见的损伤只是两颗电容爆了。
请前辈们指导一下除了换电容外还有没有其他测量方法可以知道内阻功能的好坏。
-------------
更新:按前辈们的建议换了两个差很多的电容,但也正常了,就是底数有点大,等同型号电容到货换上后再来更新,谢谢各位前辈们。
--------------
2023.11.16更新:把不同型号电容拆下换了同型号电容,结果和不同型号电容测出的结果一样,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好像电容鼓包了

网友A:
换掉电容先,随便找个电池测下内阻就知道好坏了,至于准不准,可以随便找个导体测试下电阻
例如螺丝刀,电阻就很小,10cm长的大约1毫欧-2毫欧,当然了,还得看直径

网友B:
咸鱼出给我,我帮你研究!
既然都看见电容坏了,何不先换之?

网友C:
换了电容直接测量一下内阻不就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网友:
发现问题---尝试分析问题----尝试解决问题----还有问题----再来提问?
不能只抛出问题啊。

网友:
楼上的说的太对了,搞得我没啥可说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掉电容先,随便找个电池测下内阻就知道好坏了,至于准不准,可以随便找个导体测试下电阻
例如螺丝刀,电 ...

多谢前辈,手上没合适的电容就随便找了个大很多的换上了,拿电池测试好像正常了,就是底数高点,买同型号的换上应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咸鱼出给我,我帮你研究!
既然都看见电容坏了,何不先换之?

随便找了个电容换上就好了,我去买同型号电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了电容直接测量一下内阻不就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了吗

随便换了个电容好像可以了,电容是160v47uf,拆下正反测试都是11uf。

网友D:
我是来看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来看这个电容是多大的

电容是160v47uf,我换的50v470uf,现在开机内阻显示1欧,测18650显示的内阻好像有点偏小,我的内阻仪被朋友借走了没法对比,但是感觉换上同型号电容应该能修复。

网友E:
在测量电池内阻时,仪器里面是要把这两颗电容的内阻减掉的,如果更换的电容和原来的不一致,测量结果有误差哦

网友:
看过有的内阻仪卖家的说明,说底数不影响测试结果

网友:
哈哈,无非是交流信号通过,容值当然影响了

网友F:
按理说接了交流电不应该出现电容器鼓包,看起来鼓包的电容器质量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理说接了交流电不应该出现电容器鼓包,看起来鼓包的电容器质量有问题

里面的电容才160V,电容耐压不够。

网友:
电容耐压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测量电池内阻时,仪器里面是要把这两颗电容的内阻减掉的,如果更换的电容和原来的不一致,测量结果有误差 ...

等明天同型号电容到货换上就揭晓了,买了两块18650商家宣称内阻15毫欧内,用这个表测试只有8毫欧,数值肯定是偏小的。

楼主:
目前来看换同型号电容就可以了,具体得等明天电容到货再实际测试,感觉这应该是这两颗电容保护了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