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做个扎带版t12手柄。最后测量8.4左右阻值没影响呢

楼主(2023-11-13):
用过插电座弹片。冠簧还顾虑加热有毒。来个扎带的弹片。
圆木一节
扎带一根
开孔直径6mm,深度20mm(因为要固定发热芯)
在开孔5.5mm 贯穿。

剪断扎带。

弯曲一下 钻个洞与圆木固定。圆木开槽用来固定扎带弹片。

pvc管一节。

扎带焊接电线。
连接2.5 底座废旧设备上拆下的。

至此没花版手柄搞定

@ljlun   扎带版t12

网友A:
怎么准确定位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准确定位深度?

测量下发热芯就好了

网友B:
简单、粗暴!
手柄是不是还可以再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粗暴!
手柄是不是还可以再细点

是呢。摔不坏版哈哈

网友C:
不锈钢扎带捐躯了,弹性应该可以,最好在插座和弹片之间粘个木块,方便烙铁芯快速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扎带捐躯了,弹性应该可以,最好在插座和弹片之间粘个木块,方便烙铁芯快速定位 ...

钻了个台阶用来定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了个台阶用来定位。

成本几乎。。。。接近0

网友:
引用 楼主:
钻了个台阶用来定位。

哦,那很不错了

网友:
不锈钢扎带做触电不太好吧,我用的是继电器里的触电

网友:
多年前做的,和楼主的差不多,用的是电线套管,弹片用的是继电器里的触点

网友:
简单好用才是正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