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线短路的情况大家遇到过么,是不是很危险

楼主(2023-11-13):
发现小米usb充电排插没法给手机充电,
排插后发现,原来是一个充电线短路了

小米的插座还可以,如果是有些usb充电器,是否可能带来危险

各位遇到过充电线短路的情况么?如何避免充电线短路可能带来的风险?

网友:
短路设计上讲不会引发火灾,电路会保护,短路点高温后断开,不断开就一直保护电路工作,甚至充电头都不会烧

垃圾充电头顶多是自己过载损坏,冒烟还是有的,材料不阻燃会起火

网友:
除非你的是很山的那种,一般正规的充电器都有保护功能,发现短路会关闭或降低输出用以保护。
山上的就可能烧毁充电头

网友:
正规产品都有短路保护吧。

网友:
正规产品问题不大,山上的一般情况也没问题,毕竟短路保护功能不难做一般也不会提高多大成本,三但是山上的用料质量可靠性会差一些

网友:
估计一般要很山的才会不保护吧

网友:
行业一般来说单口3A是最大电流,超过了会保护的。。。
所以很多设备都是15W MAX。。。

总功率大于15W或者是多口并联,一般会单口保护2A或者分组每组3A。。。

正常产品不太会因此发出太多热量。。。笔记本电源不都19V好大电流,那个会风险更高吧。。。

网友:
按理说,小米的就不该出现短路

网友:
有些单位下班后关电闸

网友:
电压低,总电流也不大。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网友A:
按照USB2.0和3.0规范,USB输出应该要有短路保护。高级点的数据线还配有短路保险(图中S4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照USB2.0和3.0规范,USB输出应该要有短路保护。高级点的数据线还配有短路保险(图中S4元件)
...

usb线内芯是4羹,你这里怎么超出4根?

网友:
引用 楼主:
usb线内芯是4羹,你这里怎么超出4根?

这是5年前魅族pro6的USB3.0 type-c快充数据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