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分享 TP-LINK TL-R5010PE-AC地线处理是不是硬件BUG?

楼主(2023-11-13):
最近入手了TL-R5010PE-AC,两台全新设备分别是V1.1版本和V2.0版本(本来约定的是V2.0版本,奈何卖家发成了V1.1,后面又换了一个全新的V2.0),但两个版本的路由器在我这里都遇到同样一个问题(单WAN口模式下,电信1000M宽带,2.5G光猫,改光猫拨号和桥接分别测试结果一样,换了另一个品牌的光猫结果也一样):V1.1版本,WAN口到(WAN/LAN2口和3口的速度只能达到200-300M之间,WAN口到其他各口基本在1300M左右;V2.0版本,WAN口到(WAN/LAN2口的速度只能达到200-300M之间,WAN口到其他各口基本在1300M左右。联系了官方技术支持,给的建议是说2口芯片损坏,让发回维修,但我不这么认为,如果芯片损坏,难道我拿到的2台设备都同时芯片损坏?如果真实芯片问题,那是我运气不好?还是你们的品控不严?随机2台都有问题?

我就不信这邪了,于是乎自己通过多种方式排查问题,最终还是没有找出原因,但在排查问题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很让我不能理解的硬件设计:53.5V DC电源供电的负极(以下简称GND)和机壳/交流地(以下简称CGND)是直接导通的,用万用表接触DC电源插座负极+屏蔽网口外壳,电阻显示0.02Ω,这个现象引起了我的注意,TP的路由器不都是和壳体做了隔离的吗?难道R5010PE-AC做了技术创新?我在网上找了一些图片,看看下面这些型号的做法(图片来自网络,谢谢原作者):

以上型号每个都是通过串联1个或者2个贴片电容隔离,但为什么T5010PE-AC就不隔离哪,于是,我拆开研究了一下:
         不对呀,拆开电路板,电源负极和机壳又不导通了,TP还是做了隔离的嘛,看来我冤枉人家了,是不是我的万用表坏了,于是又装上,装上后再测量,晕,怎么又是0.02Ω?万用表坏了我换个再测,失望了,阻值显示0.03Ω,开始怀疑人生,拿出标准电阻,测量万用表,结果2个都是正常的。不对,肯定板子哪里还是有问题,于是乎,再次拆开研究,经过反复对比发现:
原来在4号位置出了问题,4号位置安装孔虽然与电源地做了隔了,但是散热器是铝制的,散热器是通过3个铝针脚焊接在主板地线上(电源地)上的,而4号安装位置又通过1个金属(导体!!!)螺栓连接了散热片和壳体。不是吧,这设计没谁了,看看我简化一下电路图:

本人没有读过大学,没有学过电子,这线路的玄学我不懂,有没有专业的人员解答一下?相当于电源负极和机壳都是一个导体了(电阻几乎为0,等电势),还在上面并联几个电容?
至此,虽然找到了电源负极直通机壳的原因,但是这样的设计我还是有几处疑问,有没有官方的人员或者大师帮忙解答一下:

1、如果原设计就是这样的,不是硬件BUG(已经反馈给技术,技术反馈没有问题),那么,是为了安全考虑吗?也就是电源负极要接壳体!避免壳体漏电!但不对呀,配套的53.5V电源适配器,AC插头虽然是3线,但是地线和DC输出的负极不导通呀,漏电了也没有办法导入大地呀!好吧,你设计的是要单独外壳接大地,但是,外壳上也没有地线接线柱呀!
2、如果不是原设计就这样,而是疏忽了,导致电源负极与壳体直接相连,那么如果静电引入壳体,怎样保护设备的芯片不被损坏!还有,这个设备是带屏蔽网口的,如果外接交换机,交换机的屏蔽口是直接接交流地,通过屏蔽网线连接路由和交换机,是不是路由器的电源负极就直接接3线的交流地了?

综上,到底是不是设计问题?希望官方能给予公正的回答,如果是该如何解决?也应该明确方案,真正的为消费者考虑!

楼主:
如图,通过散热器将4和1、2、3直接连通了!

网友A:
针对速度只有200-300M的问题,个人认为是设计上的问题,WAN/LAN端口用软件进行设置指定,可能内部处理速度成瓶颈了,别的端口直接通过交换机芯片实现,传输速度就能达到设计速度了

网友B:
有否测试,不上4号螺丝,速度有没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否测试,不上4号螺丝,速度有没改变?

不上4口螺丝,对网速的影响并没有改变,还没有找到原因,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速度只有200-300M的问题,个人认为是设计上的问题,WAN/LAN端口用软件进行设置指定,可能内部处理速度 ...

谢谢朋友的建议,不晓得怎么改善,技术人员说他们哪里测试没有问题!

网友:
台式机电脑电源直流输出负极也是跟AC输入的GND相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针对速度只有200-300M的问题,个人认为是设计上的问题,WAN/LAN端口用软件进行设置指定,可能内部处理速度 ...

具体说就是软件桥接来的LAN口,差劲,这几个口作为WAN口甚至会快的。

网友C:
TL-ER5110G 能提个编程器固件吗?

网友:
速度瓶颈是因为软件bug,至于楼主说的隔离问题,肯定是设计缺陷,正常使用问题不大,长时间使用,螺丝氧化后,可能会有电位差导致4号螺丝处(相当于短路点)发热,起火。

网友:
射频前端芯片设计原厂三伍微电子的产品有WIFI FEM、IOT FEM、PA和开关。
产品优势
FEM优势:(1)谐波好,免去外置滤波器,(2)无需调试匹配电路,直接替换。
开关优势:低插损,低延时,高频率(支持7.2GHz)

网友(2024-01-10):
引用 网友C:
TL-ER5110G 能提个编程器固件吗?

固件有验证闪存颗粒id的部分,你用别人的固件需要替换部分分区

网友:
通讯电源48伏的+48伏接地,

网友(2024-09-04):
固件问题,软件转发数据包bug,速度就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