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双十一买的攀升台式办公电脑主机,个人感觉性价比还可以

楼主(2023-11-13):
很久没关注过台式机了,这是双11从京东买的台式办公电脑主机,下来1876,大概配置是12代I5+16G+512G,接口比较齐全,自带wifi、蓝牙、2个HDMI、DP、VGA,8个USB,前面板还有C口。
武汉的电脑品牌,我之前也没用过。收到打开看下内部,感觉还行,机箱铁皮厚度可以,不是很厚但不薄,主板不大做工看着可以,4热管风扇,速栢的M.2硬盘,单条16G内存,有一个另加硬盘位。
不太满意的地方,一是用的小电源,非标准尺寸,好在三年保修,而且从缝隙看里面散热片不薄,质量应该可以;二是没看到指示灯,电源和硬盘灯都没看到,不知道是没看到还是没有。

送了键盘鼠标和垫子:

中等偏小的机箱,看起来还中规中矩,开关和前置音频、USB、C口在顶上:

后面接口很全:

内部很简介,线缆用醋酸胶布缠裹:

主板还带大块散热片,6相供电,黄色是电池粘在外面,速栢的固态:

230W小电源,输出线都是条装排线:

VTG散热器,据说是乔思伯的品牌:

可取下的附加硬盘位:

自带据说是正版的win11:

网友A:
前面板光秃秃的没有接口?一般品牌机至少3个usb口加耳麦了,还有后置排气扇形成风道,热气才不会淤积在机箱内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前面板光秃秃的没有接口?一般品牌机至少3个usb口加耳麦了,还有后置排气扇形成风道,热气才不会淤积在机箱 ...

前面开关和接口都在顶部,音频加2个USB加1个type-c

网友:
这个主板太紧凑了吧

网友:
貌似是个组装电脑品牌,还有一个宁美国度,合算下来有时比自己一件件买来组都便宜

网友:
攀升的电脑可以的,实力很强的,网上整机组装机销售龙头公司。京东,淘宝都有旗舰店。公司经我手买过好几套了,性价比很高。

网友:
这电脑多少钱买的?用来办公感觉还可以

网友:
很迷你的板材

网友:
你这办公电脑还能大战20年

网友:
整套价格还不到2000?主板MI型的,办公够用

网友:
ITX主板其实挺贵的,为什么办公机选用我也不太清楚。。。

这个配置其实可以用ITX机箱的。。。但办公机可能怕机箱太小被拿走吧。。。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除了cpu,其他全是杂牌

网友:
性价比很高啊,刚才看了看JD,正牌价格1999元,楼主买的便宜啊

网友:
看到那电池就知道是笔记本主板和散热器了。

网友:
主板后面带天线

网友:
WIFI天线挡住了好多接口。

网友:
不错的组装电脑,性价比可以的

网友:
感觉主板太小,说不上有什么问题!

网友:
优点 便宜,缺点 剩下的都是  缩水这个单词就是给他们量身定做的 不要问为什么  区域售后咱做着

网友:
攀升 工厂记得在武汉,京东 天猫有官方店铺,比一般的杂牌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