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倒闭的康漫电热海盐热敷理疗包+BT189电池测试仪+阿里宝宝发光挖耳勺

楼主(2023-11-13):
2021年9月30号买的,刚好用了2年挂了,价格79.9¥,论坛优惠购50块钱券。故障不亮灯不通电了。

淘宝店铺已经倒闭,只能自己拆看看了,手柄和加热包分离插头设计,好评,三颗普通螺丝

十分简单的主板,半波整流电阻加稳压管5.1V给单片机供电,控制小可控硅

单面板,后面黑色三脚元件就是小可控硅

测量电解电容电压0.9V,以为稳压管坏了

拆下稳压管测试,可调电源5V,单片机发热

稳压管好像没有击穿

拆下可控硅,电解电容,整流二极管挨个测试,都正常,看来是单片机挂了

买个新的控制器要19块钱,无语,直接用整流的二极管跨接220V和加热丝,代替可控硅,功率44W,热敷也够用了

四五块钱剁手的电池测试仪

3颗螺丝

里面1.5V升压电路,液晶屏显示,很划算,比万用表方便

阿里宝宝发光挖耳勺有点接触不良

两颗CR2016电池串联,6V给发光二极管供电,引脚有点生锈

用细砂纸打磨光亮,重新装回去,好像蓝光严重啊,用可调电源试机,3V8mA,6V也是8mA,自带恒流啊

垃圾堆捡来的Sony摄像头,外壳很脏没要,老的模拟机

通电竟然正常,不过好像也没啥用了,留着拆元件吧

论坛最近很卡,现在终于正常了,发帖庆祝一下哈哈

网友A:
电池测试仪不错,方案应该和我那个安能的是一样的,测圆柱形电池确实比万用表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测试仪不错,方案应该和我那个安能的是一样的,测圆柱形电池确实比万用表方便。 ...

确实测干电池很方便,哈哈,准备加一根磁吸线,测18650也方便了

网友:
都是能用得着的东西,价格实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实测干电池很方便,哈哈,准备加一根磁吸线,测18650也方便了

电池测试这个感觉比39兄的好用些,他那个还要搬开一下,没这方便

网友C:
我还有一个测电池电量的,就是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池测试这个感觉比39兄的好用些,他那个还要搬开一下,没这方便

搬开的可以适用于非标尺寸的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一个测电池电量的,就是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东西多了就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多了就会这样

是呢,以前还发过帖子,然后就不知跑哪去了,那天找了找也没找到

网友D:
不如一个9.9包邮的万用表

网友E:
电池电量检测仪不错,哪天有车也准备撸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测试这个感觉比39兄的好用些,他那个还要搬开一下,没这方便

哈哈哈,这么说8139该不高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还有一个测电池电量的,就是不知跑到哪里去了

东西多了找起来可不方便,我以前掳了那么多XT30插头,周末想用,一个都找不见了

楼主:
不用了,就是一个半波整流给热敷袋供电,原来也是没有漏保的,里面应该是发热膜或者绝缘发热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如一个9.9包邮的万用表

这个是测试带载电压,比较傻瓜不会错,万用表还得想想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池电量检测仪不错,哪天有车也准备撸一个

淘特红包买的,跟指针式价格一样,就掳了液晶屏的

网友:
本来也打算买个测干电池的,后来想想是浇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哈,这么说8139该不高兴了

专家没有那个测试仪,他不知道里面的奥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