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郁闷了,水果13promax屏坏了……结果导致手机废了

楼主(2023-11-13):
老妈用的水果机,iPhone13 promax 1T版,摔地上外屏裂了,但之前一直能用,直到上周忽然黑屏。

然后拿来让我看,我拿来划弄了一下,搞不亮,但手机不停有震动的反应(我一直用安卓机,没真正用过水果机,就这个动作导致出了大问题)。

拿去苹果授权点,说先要换屏,2700元,能不能修好不保证,但屏不退!一咬牙,修吧,还能怎么样?

结果对方再深入检查,说机子已经被锁定了!估计是黑屏是乱按才锁定的,要我网上解锁!id账号密码我都有,但还是解锁不了!

卡在这两步,一个邮箱忘了,安全问题答案是个日期,试过几个生日什么的,也不对

因为这个手机是我老妈去澳洲玩的时候,澳洲亲戚送的!也就是手机在那边买的!亲戚现在把解锁需要的邮箱、问题答案都忘了!发票也扔了!

也就是说正常渠道已经没法解锁了!客服说不解锁,连屏幕都不给换,这是规定!

这下我傻眼了,这么贵的手机,就这么废了?!!当年折合人民币一万多~~现在闲鱼还五千多!吐血……

再查,网上还没iPhone13 promax破解,也没有国产替代屏幕,晕……

这下再次坚定了我不买(也买不起)苹果的决心……得,趁着双11,先给老妈买个红米k60,16+512,不到2k,感觉还是安卓香……

网友A:
密码输错过多锁定,可以先试保质料升级后能从新输入开机密码

网友:
建议年龄大的还是弄个安卓机,苹果机大部分老人都不会玩。

网友B:
屏锁错误是没事的,主要是ID密码一定要有。

屏锁刷机就可以了,但是ID密码没有的话,就无法激活了。

网友:
刷机输入最后的锁屏密码就能激活!

网友C:
见过家元-150的,却从来没见过-1467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见过家元-150的,却从来没见过-1467的!

所以说,他写的你信吗

网友:
安卓机给老人用,不出半个月流氓软件就要装满,我给家里老人用苹果手机,虽然流氓软件不能装了,但是老人家经常看微信视频公众号那种垃圾信息,天天弹信息响声,我问他怎么回事,他自己都说不知道,老人家就是被故意引导点了什么关注加好友什么的一大堆,都是发广告的,苹果都防不胜防,安卓更是要命了

网友D:
红米k60,16+512,不到2k?红米k60,16+512,不到2k?红米k60,16+512,不到2k?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过家元-150的,却从来没见过-1467的!

所以咯,让你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红米k60,16+512,不到2k?红米k60,16+512,不到2k?红米k60,16+512,不到2k?

闲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锁错误是没事的,主要是ID密码一定要有。

屏锁刷机就可以了,但是ID密码没有的话,就无法激活了。 ...

id密码有,输入id密码后,到这一步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密码输错过多锁定,可以先试保质料升级后能从新输入开机密码

问题是屏幕看不到,无法操作,资料根本导不出

网友B:
找个修手机的,他们有屏幕线装上,再操作,不要解锁什么ID。

装上屏幕直接刷机,手机就成空机了,在次进入手机会要ID密码,输入就能激活进入手机。

屏幕肯定是有的,你太小看华强北了,3年的手机怎么可能没配件的。

你输错锁屏密码多次,也只是无法解锁进入,错的次数越多,等待的时间越长,从几分钟到几年都可能,一般刷机可解决。

屏幕锁只是保护手机里的资料的,你只要刷机资料就没了,也就没必要保护资料隐私了。

ID所才是保护手机硬件的,这个密码没有,手机基本就算废了。

网友:
红米忘记密码只能刷机,根本没有账号解锁

网友E:
苹果手机友好程度比Android要强多了,Android里面的一些应用的小视频啥的都会带一些插件,然后老年人误按了以后,会在后台偷偷获得root权限,再把自己复制到系统程序里面,就是做factory reset都无法删除,老年人慎用Android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个修手机的,他们有屏幕线装上,再操作,不要解锁什么ID。

装上屏幕直接刷机,手机就成空机了,在次进入 ...

找过授权店,也找过街头修苹果的,都没办法呢

网友:
找个修手机的,屏幕线装上,再操作

网友:
苹果机是这样,锁起来挺麻烦的。换配件又贵,我有个别人送的苹果11,屏幕出个小黑点,过几天就黑完了,没买AC+,售后换新要2000+,直接扔一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手机友好程度比Android要强多了,Android里面的一些应用的小视频啥的都会带一些插件,然后老年人误按了 ...

现在的都不能装了。

以前中过毒,要刷机才干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