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模一样的剥线钳,打个商标就贵十元

楼主(2023-11-13):
一模一样的剥线钳,打个商标就贵十元
左边28,右边18。一模一样的,细节也,一模一样。使用效果也一样。经本人仔细抚摸,鼻子闻,显微镜看,确认两把钳子是同一厂家的同款产品

楼主:
有人问我哪里买的,自己去看吧。

网友:
见怪不怪啦,社会通用规则

网友:
居然还是得力西吗

网友:
有商标的 有出场标准,无标的是三无产品,有可能是次品货

网友:
代工不都是这样的么,见怪不怪了

网友:
商标的力量

网友:
右边哪家的,我也去搞一个玩玩

网友:
品牌效应见怪不怪啦

网友:
有标就有人备书,没标的你找不到负责企业!

网友:
跟品牌鞋子一样。都是一个工厂出品,打标以后价值翻倍。哈哈哈

网友:
都有什么功能?

网友:
左边可能会参与满减等一系列活动,不标高点就亏了。。。

网友A:
这钳子水大,感觉没以前的好用

网友B:
18的在哪里可以买,我想买一把

网友:
打上标就是品牌的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的在哪里可以买,我想买一把

多多买的 看我二楼发的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钳子水大,感觉没以前的好用

这种钳子好不好用就看爪子是否锋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钳子好不好用就看爪子是否锋利

感觉太锋利也不好,每次都容易切断铜丝。公司仓库有个旧的上面没有刀片(估算使用有10年以上),后面发现了感觉用起来还行。同款的没找到,后面在拼多多德力西专卖店钳子加电笔29大洋整了个,没用几下就丢在那吃灰了,压端子的更不好用,建议压端子还是买专用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太锋利也不好,每次都容易切断铜丝。公司仓库有个旧的上面没有刀片(估算使用有10年以上),后面发现 ...

那个调节螺丝你不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