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高频功放真是不好玩,烧管在瞬间,各级波形与音频功放差别悬殊

楼主(2023-11-13):
照着章鱼5W高频功放焊了个玩,很容易自激,自激就容易烧管,烧管是瞬间PN结击穿。
波形在推动级前还是在预料中相差不大,过了推动级波形就变得不认识了。

原理图与各级波形图在二楼

搭棚焊接▼

目前已经挂了这几个,还有扔了没拍的▼

前级三端稳压部分▼

振荡部分▼

缓冲部分▼

推动阻抗变压器自己用镀银线绕制▼

功放部分,采用丙类功放,功放管NEC的D882,

射频输出变压器自己用镀银线绕,磁芯原理图中有标注▼

射频输出变压器特写▼

低通滤波线圈自己绕制▼

射频输出电容▼

在射频输出变压器绕一匝可以点亮4.8V的灯珠▼

在输出电容端可以点亮10瓦12V的卤素灯珠▼

网友:
这个棚搭的有点乱啊

网友:
楼主要和哈马斯取得联系吗

网友A:
玩高频的都是牛人,高频放大都是分级调试的,功放输出级最后调,原先做无线对讲产品的时候看模拟工程师都是把后级的电源和输入断开调好前级推动输出,然后才调后级功率输出,就这还经常炸管

网友:
我插楼了吗?

网友:
原理图,输出频率1.2MHz,各级偏流电阻上臂仅作参考,低通滤波实物只用了二级的5阶低通,原理图中是7阶低通

各级波形

欢迎大神指正讨论

网友B:
你们动作太快了

网友C:
我以为是调频发射电路。
高频的据说不要把元件引脚留太长了,搭棚效果可能不太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玩高频的都是牛人,高频放大都是分级调试的,功放输出级最后调,原先做无线对讲产品的时候看模拟工程师都是把 ...

谢谢分享,高频讲究阻抗匹配,调试也就调试阻抗匹配,匹配的不好就容易自激烧管

网友D:
从这个作品看出楼主高频电路功力深厚.慢慢调试吧,会调好的.

网友:
示波器不错,楼主技术也不错,以前玩过发射的,但没设备玩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从这个作品看出楼主高频电路功力深厚.慢慢调试吧,会调好的.

你过奖了,还在入门的路上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是调频发射电路。
高频的据说不要把元件引脚留太长了,搭棚效果可能不太好吧。 ...

不是上百兆的搭棚更不容易自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们动作太快了

玩高频,厉害的大大的

网友:
大师这是没事烧管玩

网友:
高频放大,容易自激烧管的!

网友E:
纯搭棚作品,部分线路太长,也容易引起自激。

网友:
搭棚焊接的很有特色。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纯搭棚作品,部分线路太长,也容易引起自激。

确实是,关键连接线尽量做短,我这搭棚用整块敷铜做地,这样也可以降低自激发生机率

网友:
棚搭的有点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