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8V 1.3A;牧田款这个充电器这奇葩,空载17.6V充什么电。。。

楼主(2023-11-13):
这个电压比较奇葩,板子电阻没问题,其他没会查。换R9 电阻可以提高点电压???

电容也正常

网友:
16.8V的电池,还有保护二极管

网友:
4串的啦,都是缩成本5串都不给

网友:
这也太缩水了。差点以为牧田是这样子

网友:
那个灯结合的不错

网友:
我还以为带载会提高电压呢。。。原来是电池缩减了。。。

网友:
嗯,很奇葩,刻意为之,

网友A:
19.9的呲水枪到了?隔壁小孩要馋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9.9的呲水枪到了?隔壁小孩要馋哭了

没了吗?  很多的呀, 今天才下单一个

网友:
有些大品牌充电器,空载的时候输出电压就是低。

网友:
为什么楼上有朋友说是4串的,我怎么看都是3串的啊

网友:
电池只有3串。空载17.6,接电池没准还往下掉,刚好给3串充电

网友:
不会是用保护板停充的设计吧,三串截止电压12.6V

网友:
最好换一个充电器做工有点差

网友:
哎,越来越精减了,再上去和垃圾货没区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了吗?  很多的呀, 今天才下单一个

楼主呲水枪给个链接哈

网友:
是个缩水版来的。

网友:
充上电,估计到18v了

网友:
3s的电池哦。

网友:
这也太缩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