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谁研究过海康测温模块改制的热成像仪,闲鱼只要三百块。谁用过?

楼主(2023-11-13):
谁研究过海康测温模块改制的热成像仪,闲鱼只要三百块。谁用过?

楼主:
谁研究过海康测温模块改制的热成像仪,闲鱼只要三百块。谁用过?谁研究过海康测温模块改制的热成像仪,闲鱼只要三百块。谁用过?

网友:
评论说不用改直接可以用,是说直接是USB摄像头吗

网友:
测温范围多少?太窄就没意义了

网友:
维修的找短路点很合适哈

网友:
这看着有点模糊啊。现在这个还要贵的好

网友:
去贴吧搜,挺多的,甚至还有配套的架子。
屁股后面的线就是usb的

网友:
参考艾睿和海康的手持热成像仪的参数再下手,别光图便宜,主要是看分辨率和测温范围以及NETD

网友:
已经看到有对应改装成TYPE-C的PCB板了。

网友:
没炒起来之前才一百多

网友:
么有用过呀!

网友:
这个特殊时期用的,都下岗了!

网友:
酒店查偷拍摄像头很好用的, 常被一个

楼主:
这个热成像仪如果用来观测烧红的铁块或者几百度的火焰的话,会不会直接影响机器的寿命呢?

网友:
分辨率和测温范围 ,软件APP

网友A:
分辨率很低的,好像是192*160?忘了,而且功能非常单一不能设置热像模式,那个截图是啥样界面就是啥样,只有最高最低平均显示,几乎没有其它功能和可设置的地方,范围-30-+80,精度±0.5°,就是人体测温用的超100度直接黑,闲鱼上曾经80打包没人买,然后偶然间有玩家发现可以切换到UVC模式输出图像给手机显示以后就立马炒起来了一夜之间80直接到400+非常离谱,而且卖家都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个人认为当个小玩具还可以,想拿来当维修神器就不要考虑了,最操蛋的是这个镜头焦距不适合2米内近距离测温,高于200都是不值得买的,有人说可以换镜头,但是一个镜头150+脑子没点病真想不出买它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很低的,好像是192*160?忘了,而且功能非常单一不能设置热像模式,那个截图是啥样界面就是啥样,只 ...

另一个问题刷新率很低。看电路板微距,得配硫化锌和锗透镜聚焦,普通放大镜看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辨率很低的,好像是192*160?忘了,而且功能非常单一不能设置热像模式,那个截图是啥样界面就是啥样,只 ...

对,大神有没有自制热成像的?

网友:
我就买了一个!效果还好!维修查短路就很好用!

网友(2023-12-18):
维修板子应该好用,现在不折腾硬件了,以后走纯软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