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毛钱买的viper电源,大家随便看看

楼主(2023-11-13):
    买的时候看中的是便宜板子大,方便各种改,各种骚操作,有空间才能想像,是吧。
买了其它东西顺便买了几片准备在需要的时候改各种恒流驱动和各种输出电压的稳压电源,毕竟正品viper22的价格大家都懂得,当然这个价格不包邮的~~
    不过买的时候是异想天开,忘了芯片有供电电压限制,怎么可能设置输出为各种电压,这是后话
        买回来研究次级,设计是用了一个三极管通过电流采用电阻的采样电压控制光耦,以此达到恒流的目的,所以这个电源如卖家所示,是个led恒流驱动,板子上也标有led36v字样
        根据板子次级的构造,最简单是加个稳压二级管改成恒压电源,但是这种方式稳压效果不好,只能用于要求不高的场合,但胜在改装方便。
        简单用二极管改了下,上电测试输出5v左右,但是电压很不稳定,变化较大,测试发现完全无法带负载,各种试不行,改装陷入僵局,随扔一边吃灰。
    等了两天头脑开窍,这输出5vviper22供电够吗?不用测试,肯定是不够的,一般开关电源芯片供电电压多设定在18-22v左右,因为原电路输出36v设计的,当输出降为5vviper22供电电压肯定异常,所以输出电压不稳,无法带负载的问题也就显而易见了。
        这时候买的tl431也到了,所以次级直接改成tl431稳压结构431装在原来三极管的位置,但是脚位不太合适,不能直接装原脚位,有点麻烦,大概算了下上下臂电阻阻值,找电阻改好,上电测试输出25.3v(测试viper22供电电压11v多点,大概这个电源最低能改到24v左右),电压稳定。
    带载测试,10w输出电压纹丝不动,再增加电压略微有所下降,未考虑线损,实测15w输出时芯片和电感温度不高,测试最高上到22w正常输出没有保护,估计合理散热改成18w电源问题不大。

  感觉这东西即可以用做led恒流,也可以改成稳压电源,还是可以的,当然输出电压要大于24v,作为稳压电源,输出滤波电容要加大,原滤波电容太小,主滤波能加大更好
   下面第一张线路图是网上找的viper22电路图,更改稳压电源时可以参考次级电路。

注意第二张线路图是实物电路图,电路图的初级部分和板子是不一样的,借的别人的图,主要是看次级电路。初级电路大同小异,所以就没有画。

网友A:
这个也是通过光耦反馈控制的吗?感觉控制回路里没有电流取样啊,还是说那个电路图是改过之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也是通过光耦反馈控制的吗?感觉控制回路里没有电流取样啊,还是说那个电路图是改过之后的?{:0 ...

是的,没有光耦就没有玩头,也就没有买的必要了

电路图是网上找的,是稳压电源的图

驱动的图我画出来了,晚上传,现在没在身边

网友B:
无锡老万家的吧,印象中见过,刚过去一看,已经被拍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无锡老万家的吧,印象中见过,刚过去一看,已经被拍光了

单买有邮费也不化算,好东西未来总会有的

网友:
有时间和精力玩玩不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买有邮费也不化算,好东西未来总会有的

对,最近估计清仓的电子厂不少,便宜货一波一波的

网友:
可以改成可调电源!

网友:
改个电钻充电器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