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联通关2G信号之后遇到问题

楼主(2023-11-13):
1 联通关2G之后,3G信号信弱,时有时无,估计准备也要关了。
2 手中有二张联通备用卡,大卡和中卡,现在人不在国内,现在需要用到验证码?

3 中卡现在装到红米4A中,信号时无时有。(里面一个中槽,小槽)  手机支持4G,3G,2G。奇怪是放到中槽,不支持4G信号。难道要放到小槽才可以?
4 大卡,原本打算剪成小卡,又怕剪坏了,到时又用不了。还特地在闲鱼买了能装大卡,并支持3G网络wcdma 网络二手手机。
问题来了,如果剪掉的卡,是否一定可以用在4G网络和发行时卡有无关系。

网友:
不常用的话,还没被注销啊?

网友:
你再面 北 吗?你再面 北 吗?你再面 北 吗?

网友:
哪个家族的?

网友:
不换卡是不行的,去年我有个联通卡,总是没信号,换个卡就好了

网友:
老年机2G网用不了了,

网友:
现在手机都开始禁止切换4g了 3g挂也是迟早的事

网友:
https://www.mi.com/redmi4a/specs

网友A:
关闭2G3G就是流氓行为

网友:
同联通,n年前开的2个卡,也没去换,因为废2G,给家里老人用的座机废了,只能重买了个支持3G的座机,另一个现在放红米手机里没问题,只当电话用
卡大小问题,先拿小卡在大卡上描下,然后剪,开始剪大一点,然后用刀一点点修边,没问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闭2G3G就是流氓行为

和5G信号频段重叠,给5G信号让路同时淘汰高能耗的2G基站,以前500W的2G基站现在只要5W的5G基站就可以了!

网友:
还得换手机

网友:
你那还有3g  我这联通 电信2g 3g早关了

网友:
不稳定就换卡!

网友:
3G升4G必须去营业厅换卡。。。sim卡换成usim卡。。。
USIM卡可以接入4G 5G网络。。。

网友:
三大运营商又开始流氓了~~总想着法儿从群众手里掏钱

网友:
有些双卡槽老手机,只有某个槽位支持某运营商的4G卡,自己看厂家说明。
太老的SIM卡,放在4G手机也是收不了4G信号的(但可收2G信号),去营业厅换张新卡即可。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频段问题,例如:若你的4G手机不能接收900MHz频段的信号,而附近的4G基站又恰好是发射900MHz频段,那手机也会显示无信号。这种情况一般在老旧手机出现。对于高通CPU的手机,可用高通三件套软件破解某些频段限制。

网友:
    跟卡有关吗?倒是传说2G3G停运很久了,另外多数卡都是切好大中小的,你仔细看看卡是不是有缝隙,我换手机的时候也以为自己的是小卡,但换的手机需要mini卡,去电话站不给剪,回来仔细查看发现本身就是切好的,按一下就把边框续下来变mini卡了

网友:
给老人买的飞利浦联通4g老人机经常出问题,大家有啥推荐的吗?老人不习惯用智能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和5G信号频段重叠,给5G信号让路同时淘汰高能耗的2G基站,以前500W的2G基站现在只要5W的5G基站就可以了! ...

5w那是小微站,室内用的,室外的大站都是8-9百瓦的,不要误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