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宝骏510没暖风,4S店要1000元,自己60多块修了

楼主(2023-11-13):
最近降温了,前几天开暖风发现一点都不热,发动机水温正常,再往前几天还开了AC制冷也正常,然后去4S店看了下,师傅说是小水箱堵了,要换,要拆中控台,还要换冷媒,要近1000元,我当时也摸了水箱的进出水管都是热的,觉得他判断的不对就没修,还有就是价格太贵了,这时当时开的单子

然后这两天就查了一些资料分析,因为水箱的进出水管都是热的,我也用热成像看了下,确实两根水管温度都有80多度,感觉不是水箱堵的问题,如果是水箱堵了应该一根热一根冷才对,我感觉是冷热翻板的问题,今天中午试了下调节温度冷热翻板电机根本就不转(自动空调),然后也试了下调节出风模式,模式电机转动正常,
于是就拆了冷热翻板电机,然后用手转动翻板,果然热风就出来了,问题就是它了

该电机位于副驾驶下面左侧,出风模式在主驾下面右侧

暂时先手动转到热风位置,冷我好几天了,等过几天配件到了再换上

60多块钱的问题,让4S店诊断出1000块,关键还不是那个问题,哎。。。。

楼主:
还有一件事,我去年自己换了火花塞,换的时候发现有一个缸的火花塞竟然是松的(已经漏气发黑了),是原厂火花赛,第一次换哦,后面我回忆到之前在4S店里有次保养让师傅检查火花塞要不要换,估计就是那次拆了后没给我拧紧

4S店的水平真不咋的呀。。。

楼主:
这冷热翻板电机电机拆下来试了下,没有卡,通12V上去短路状态,手转一下后再通电能转一下马上又是短路状态,  这个电机碳刷我也拆开了,就是它磨损了,变短了,电机转动时会把碳刷带到同一边去,这样就短路了

网友:
细心,分析到位

网友A:
这个电机随便找个换上就行,几块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机随便找个换上就行,几块钱

几块钱的电机质量不敢保证,但是2块钱的电机后盖还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电机质量不敢保证,但是2块钱的电机后盖还是有的

X宝 找了一下没找到这个电机后盖配件,就买了个电机总成,也不贵60块

网友C:
有探究精神,店里让你整个换,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探究精神,店里让你整个换,一劳永逸

店里让我换的是水箱呀,他误诊了,根本就不是水箱问题,按店里开的单子,那1000元花了东西换了问题还是不能解决的

网友:
维修人员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找不到问题就把相关的零部件一通更换!

网友:
换无刷的算了

网友:
这种电刷就是个坑,估计寿命不会超过100小时

网友:
巧手才能省钱,赞

网友:
学习了,我之前是宝骏630.还可以.开了6年.没什么大问题.小问题都是自己排查更换配件

网友:
找到问题的原因,比解决问题更体现功底

网友:
牛逼啊,换个不懂的人  又让4S坑了

网友:
楼 主的热成像看出的图形是什么?应用大不大

网友:
胆大心细,善于发现问题。有的车换导风板电机也要拆中控。最烦拆中控了。

网友:
其实还是花了一千,找到问题不得花个900,问题找到了不得花个40买包烟压压惊,然后买配件还要60

网友:
哈哈,省了940元钱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