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60伏铅酸充电器改电压去3段遇到困难

楼主(2023-11-13):
如题,原最高电压74我已将电压调低到63,但不知怎样去掉原有铅酸充电器3段冲

跟网上能查到的不一样,如你知道麻烦告知,感谢

网友:
网上查到的
①恒流充电阶段,充电器充电电流保持恒定,充入电量快速增加,电池电压上升;
②恒压充电阶段,充电器充电电压保持恒定,充入电量继续增加,电池电压缓慢上升,充电电流下降;
③蓄电池充满,充电电流下降到低于浮充转换电流,充电器充电电压降低到浮充电压;
分析如下:
第一阶段恒流,充电电压慢慢升高,应该有电压比较电路对比充电电压和电池电压,当电池电压升到额定电压时,切换到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恒压,应该有电流检测电路,充电电流下降到一定程度,转到第三阶段
第三阶段涓流,应该是保持一定电压吧?
最近也在搞一款铅酸电池充电器,希望有大佬给指点

网友A:
图片中有两个431,Q5是2.5V基准,Q6是稳压反馈,顺着Q6的R端找,应该有一个二极管的阴极和Q6的R端相连,拆掉这个二极管就行了

网友:
直接简单粗暴一点:
次级线圈、整流二极管、TL431及电压检测部分、431到PC817部分保留
其余的电路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中有两个431,Q5是2.5V基准,Q6是稳压反馈,顺着Q6的R端找,应该有一个二极管的阴极和Q6的R端相连,拆 ...

2个431的A极是直连的,358的6脚经过2极管连到Q6的K脚
Q5 431的R脚K脚直连

网友:
这板子又不复杂,正反面对照画出原理图,不需要的部分去掉。

网友:
一般是把LM324或358的浮充检测端断开就行了

网友:
哪有你想的那么复杂!
第一阶段,粗暴的提升充电电压,以最大电流充电。
第二阶段,电流减小到一定数值,转入恒压阶段,释放第一阶段提升的电压幅度,电压恢复正常值。
第三阶段,电流进一步减小,进入浮充阶段,这个就因厂家而异了。
最后定时器动作,关闭充电器。充电完成。

网友:
既然和网上能查到的都不一样,至少草绘个原理图别人才能给出建议

网友:
431上下偏置电阻以外的那一路,连接358的那一路挑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2个431的A极是直连的,358的6脚经过2极管连到Q6的K脚
Q5 431的R脚K脚直连

图片太少了,有些关键地方看不清楚电路走向,你把R18电阻拆掉试试

网友:
图片太少不好判断,也有可能是R28电阻,10楼坛友说的是对的,找到431的上下偏置电阻,断开和上下偏置电路相连的那一路就行了

网友(2023-12-29):
目测R18和R28接到2035的7脚、3脚,估计其中一个是初段恒流转二段恒压,另一个是转浮充电压,具体得爬线路实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