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捡漏一台全新库存的太阳能灯收音机ZF-128,拆开一看,果然漏了

楼主(2023-11-13):
到手一看,果然漏了

密密麻麻的元器件看着让人心生爱恋

和德生R101一样的芯片架构

超声波清洗估计不行了。

网友:
考验你技术的时候到了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对真正的高手来说这才是挑战的开始,加油!一定能修好

网友:
如果是我就放弃了。楼主加油!

网友:
挑战的开始,加油!

网友:
这样即使清理好了,也会有隐藏问题,不稳定了。

网友:
古董啊~好好洗,洗对了~能用的!

网友:
电路板腐蚀了

网友:
单面版。好修

网友:
无线的板子 分布参数影响大,漏液有点不好整活

网友:
电池漏液,大概率是救不回的,就算修好,也会时不时出问题。

网友A:
楼主把线路画出来,去嘉立创打块板,然后搬板就能完美修复了!

网友:
上咸鱼搜索一下,我看到过新制作的空板,有闲心可以买个来搬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线路画出来,去嘉立创打块板,然后搬板就能完美修复了!

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困啦

网友:
这漏的有点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把线路画出来,去嘉立创打块板,然后搬板就能完美修复了!

你也在矿谈吧。搜了没搜到啊。

网友:
单面板,飞线吧

网友:
这才是挑战的开始

网友:
腐蚀太严重,要费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