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不拆,检测红米NOTE11Tpro充电兼容性

楼主(2023-11-13):
刚买的红米note11T pro 12G+256G,测试下这货和我手上的数据线、充电头的兼容性

1.原机随机充电头+原机随机充电线,标称最大67W,会显示最大67W急速快充,实测最大看到过47W(照片里是41W,一开始功率一直在上升本想拍个最大的,结果马上又下降了)。由于测试前已经冲了一会儿电了,手机有点热所以功率比标称最大功率低也正常。就找了几个充电头、充电线、功率计的功夫就从29%冲到了50几,确实够快的。

2.原机随机充电头+第三方USB3.0数据线,会显示快速充电,但是功率只有11.5W,快充了个寂寞

3.原机随机充电头+小米自家的USB2.0数据线,也会显示快速充电,但是功率只有11.5W,还是快充了个寂寞

4.18W QC充电头+小米自家的USB2.0数据线,也会显示快速充电,但是功率只有12W,还是快充了个寂寞。这里猜测和原机随机充电头+非原机随机充电线的充电功率应该是一样的,0.5W的差别只是两个充电器转换效率的区别。

5.第三方5V2A充电头+小米自家的USB2.0数据线,不先是快速充电,功率9.6W,貌似和11.5W/12W的快充也区别不大

总结:
1.只有原机随机充电器+原机随机充电线才能触发最快的急速快充,充电速度确实快。
2.QC充电协议貌似还是支持的,但是应该是故意把功率现在11.5W这个级别,这个快充基本上也就约等于没有了。
3.没有任何快充协议的充电器支持5V2A充电,实际应该在5V1.8A左右,和QC充电器的功率差距很小。
4.就这个手机来说,基本上只有原装的67W快充和5V2A两种模式了(QC那个11.5W没什么意义了)。

网友A:
不应该上个快充识别那个看一下具体电压电流吗?

网友B:
这个1199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我入的是K60 16+512  1829

网友:
不错,快充还可以

网友:
因为小米的充电线缆是5芯的,中间有一个协议识别线缆,你可以理解为CC线,只有用上这跟信号才能正常触发PD充电和小米PPS,否则最高只能达到QC2.0 或者QC3.0的18W充电速度。小米的魔改PD一般支持18W 20W 33W 45W 60W 66W,不知道红米的这个手机是不是支持PPS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1199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我入的是K60 16+512  1829

之前在某夕夕买的 6+128 花了 1150 ,一直没用,双11哭 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某夕夕买的 6+128 花了 1150 ,一直没用,双11哭 晕了。

我是在JD自营K60 16+512  1829

网友D:
有一些小米手机用PD PPS充电器或者QC3+ 可以做到20~30W
但是的确QC 9V快充原来是18W,现在只能12W是硬件上面简化或者说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上个快充识别那个看一下具体电压电流吗?

没有。字数补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1199还是很不错的,虽然我入的是K60 16+512  1829

我也考虑过K60,但是这货太便宜了,而且对我来说够用了。最主要是液晶屏、DC背光、3.5mm未来科技等我想要的它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在某夕夕买的 6+128 花了 1150 ,一直没用,双11哭 晕了。

貌似最近PDD12+256是1159还是1169。京东是1199,我支付的时候用了银行50块钱优惠,实付1149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一些小米手机用PD PPS充电器或者QC3+ 可以做到20~30W
但是的确QC 9V快充原来是18W,现在只能12W是硬件上 ...

肯定是故意限制的啊。理论上这货用原装充电器能上67W,那么PD充电应该也能上67W,都是为了赚更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肯定是故意限制的啊。理论上这货用原装充电器能上67W,那么PD充电应该也能上67W,都是为了赚更多 ...

原装的可以调电压电流。。。
PD QC 水果用的充电头只有 9 12V两档。。。

网友E:
两年前买的红米note11Pro不带T的,配的也是这个67W的快充头,不知道是不是氮化镓的,当时看中五千多毫安时大电池配天玑920超级省电CPU,不开5G不一直拿着手机刷基本能做到两天一充,不过平时充电还是用以前努比亚Z11配的那个18W QC3.0的头子,想着对电池好点。

不知是不是红米手机的通病,系统自带的拍照就是一坨屎,拍出来涂抹感严重放大看一片糊细节全无,第三方拍照软件ProShot拍出来效果好上一大截。
一亿像素应该也是虚标的,估计是把子像素也算上了,反正就是不清晰。

网友:
故意把功率现在11.5W
为了卖高价专用充电器和专用数据线,小米无所不用其极。
快充不是开过一次会吗,少于15W等都不能算快充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JD自营K60 16+512  1829

我入手的时候是2699哭死

网友:
67w不能满发,有限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入手的时候是2699哭死

你要这样看,现在还是2599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的可以调电压电流。。。
PD QC 水果用的充电头只有 9 12V两档。。。

PD和QC也能调电压电流,可不是只有9V12V两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年前买的红米note11Pro不带T的,配的也是这个67W的快充头,不知道是不是氮化镓的,当时看中五千多毫安时 ...

摄像头不清楚,反正不怎么样。我这个带T的是天玑8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