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求助 SM2259XT2 U盘板只能USB2.0

楼主(2023-11-13):
2259XT2 双贴U盘板,VL716的桥接,贴了闪存量产后插电脑只能用USB2.0,不能用USB3.0,板子如下图,向大佬们请教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
问问卖板子的商家

楼主:
老板太忙,没空理我啊

网友:
检查图2的,USB接口下边两个竖着的0105的电容是否损坏。 建议优先考虑这个

网友:
2246xt主控vl716桥的我最后换板了 也是只能2.0不能3.0 桥和主控 还有电容都换了没好

网友(2023-12-13):
引用 楼主:
老板太忙,没空理我啊

收钱的时候有空

楼主(2025-10-04):
问题解决了。
USB头有问题,换个U头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