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求助各位,这是写入多少T了啊?这些数字不知道什么单位?烤机测试

楼主(2023-11-13):
   这是铠侠原厂的SSD工具软件,看不懂这数字代表什么啊? 3Q

    换算了一下,如果是MB,那么都写入过500多T了?

data units written 这一栏弹出的说明框些的是“Contains the number of 512 byte data units the host has written to the controller; this value does not include metadata. This value is reported in thousands (i.e., a value of 1 corresponds to 1000 units of 512 bytes written) and is rounded up. When the LBA size is a value other than 512 bytes, the controller shall convert the amount of data written to 512 byte units”

host write commands 弹出的说明是“The number of write commands completed by the controller”

用H2测试,拷贝到100G的时候温度升到58°自后稳定在58°,固态插在台式机第二M2插槽未上散热片,早期的RC500装了散热片,待机温度RC500是40°,RD20是在30°,不知道差异是因为靠近CPU还是型号差异,RD20温度低很多,RC500买的时候未上散热片的时候是49°,上来散热片下来近10°

写入到一半的时候(或许这个进度条是写入+校验?)温度开始迅速下降

     最后看 RD20温度比RC500似乎低不少啊,而且H2写入从头至尾基本稳定没多大变化
     吐槽铠侠原厂SSD测试软件SSD UTILITY,一点不人性化,写入量和读取量后面无单位,无法知道这是写入多少读取多少

网友:
还得用下载crystaldiskinfo

网友:
坛里有图吧工具箱,集齐你常用的所有工具,省得一个一个的找。

网友:
smart里面一般是gb

楼主:
不会吧 ,这5500571GB?那不是寿终了吗?

网友A:
多用几个软件查查看看,不同软件是有差别的,厂家肯定是最准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用几个软件查查看看,不同软件是有差别的,厂家肯定是最准确的。

是 我就是担心是清零盘所以采用原厂这个查看,结果这些数字看不出是多少G或者多少T,不过用常用软件看数字似乎对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吧 ,这5500571GB?那不是寿终了吗?

用CDI看,直观明了

网友B:
5500571 Sectors * 512 Bytes/Sector = 2816292352 Bytes = 2750285.50 KBytes = 2685.83 MBytes = 2.623TBytes

这么算的话应该这个硬盘还在青壮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0571 Sectors * 512 Bytes/Sector = 2816292352 Bytes = 2750285.50 KBytes = 2685.83 MBytes = 2.623TB ...

3Q 看来和CrystalDiskInfo显示的差不多,只是2年通电7000多小时只写入2.6T有点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