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惠普笔记本电池拆解和维修问题

楼主(2023-11-13):
2019年买的笔记本,原装电池型号是RE03XL,全新机器用了3天就出现电池只能放电不能充电的现象,就去售后,最终检测是电池坏,给换一块。

到现在2023年了,换的电池用了四年(设置电池健康模式,限制不充电,现在只循环了三十几次),又重现这个问题。
问题准确描述就是笔记本装上电池,电池有电的情况下可以放电,插上电源低于电量充电阈值也不能充电进去。
这个电池和系统BIOS下检测不能准确给出电池故障原因,但参考其它惠普笔记本的检测结果,怀疑是共性问题,充电电路的保险管(也可能是二极管)熔断导致,所以不影响放电。

我把电池拆开了,但没用电路图,整块电池上也只找到了D1、D2(两个二极管)、ZD1、ZD2(2个齐纳稳压管?)和一个SR(这是啥?),其它都是IC或者阻容等我认为不相干的元件,求大神帮忙看看,有哪个原件可能是保险管或者充电电路的保护二极管?
找到的话,我用焊锡丝短接下两端看看电池能否正常工作充电了。

电池全貌

PCB正面

正面左侧

正面中间

正面右侧

PCB反面

反面左侧

反面中间

反面右侧

网友:
“只循环了三十几次”!!还是以前那种老式18650电芯组的笔记本电池耐用。

  现在的3C产品很多都走快消品路线了,部分厂家比如美帝良心想还玩儿起了【计划性报废】。

网友A:
断电就锁,锁了还得解码才能开,并不一定是电芯老化废了,但是不让你用而已,就像打印机的原装墨盒和墨粉一样,明明里面还有,就是不让你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电就锁,锁了还得解码才能开,并不一定是电芯老化废了,但是不让你用而已,就像打印机的原装墨盒和墨粉一 ...

是咯,这些厂家都贼坏贼坏的。

  以前美帝良心想ThinkPad的电池也是这种套路,得拿去售后解锁才能继续用。

网友:
惠普有这么坑?

网友:
你这个还能设置电池健康模式,我宏碁的本子没得设置,插电只能充满,两年下来电池不耐用了,感觉起码损耗20 30了。

网友B:
现在的厂家们都学坏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厂家们都学坏啦。

不是学坏了,笔记本电池一直以来就是这么坑

网友:
厂家不搞这些明堂,让你用一辈子,厂家吃啥

网友:
能让你自己换电池我还赚什么钱

网友:
好像现在的笔记本电池都这样

故意的

网友:
那个F1是啥?

网友:
如果连通病都没有人能修的话,厂家设置就不给你修。电路板上面那么大一个芯片,检测到电压异常就立马锁死。
有些高手都搞不定,只能绕开IC,再外接充电

网友:
锁电功能在保护板,不知道能否用锂电池保护板直接代用?

网友C:
那个SR1可能是自恢复保险,可以量一下来 判断.

楼主:
昨天后来查了丝印,有类似命名方式的保险管,今天先把这个吹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SR1可能是自恢复保险,可以量一下来 判断.

目前初步怀疑之前漏看了的F1,SR1先认为是一颗电阻

网友D:
问题是电池用了4年才30次充放电才坏,已经够给面子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是电池用了4年才30次充放电才坏,已经够给面子了吧。。。

你到底在说啥,是不是没用过带电池管理的笔记本啊

网友:
小心断电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