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不花钱自己搞定燃气热水器报E2错误

楼主(2023-11-13):
天冷了,燃气热水器也来凑热闹,不工作了,叽叽的报E2错。拆开发现盖板背面有错误代码说明,E2是排气吸力达不到。看来不用花钱了,自己能搞定。重点检查两个部件,一个排气涡扇,另一个吸力传感器。

开盖,结构一目了然

先检查涡扇,开机涡扇工作,1UF的电容,还有0.90,误差虽然超过标称的正负5%,也不至于严重影响转速

只能怀疑右上角的吸力传感器了

拆下来,扁平密封和连着一个微动开关

背面有参数,还有微调旋钮

L(负压)和H(正压)两个口,只用了L口,模拟给L口一个吸力,触点能导通,但接触电阻太大且不稳定,估计这就是问题所在

霍尼韦尔的微动开关,没有替换的,只能修微动了

钻掉一点铆钉

可以拿掉了

敲掉铆钉

揭盖,内部一览无余

装上时,膜片推动微动受压,动触点向下短路下触点

有吸力时,膜片回缩,微动释放,动触点向上短路上触点,输出短路信号

拆下上触点,黑污明显

和下触点对比

动片触点上下两面没有明显油污

上下触点片居然长得一模一样

不用打磨了,直接更换位置

阻值为0

原路装回,铆钉反装

轻敲一下铆钉,确保牢固

问题完美解决!

后续: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5597-1-1.html

网友A:
你这么反装就敲了一下,会不会掉下来?

网友B:
又省了200块...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又省了200块...

=============

应该是GDP又少了200

网友D:
我的那个报错e4,查了,是风压模块问题,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我是pdd上买了一个,5块钱包邮,直接一劳永逸

上次又报错e1,是感应针问题,有空拆开打磨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么反装就敲了一下,会不会掉下来?

没问题,铆钉和微动开关的孔本来就是紧配,要敲才能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那个报错e4,查了,是风压模块问题,和你这个是一样的
我是pdd上买了一个,5块钱包邮,直接一劳永逸

发个帖子上来,大家学习一下,下次都能自己修了

网友:
这些东西很简单呀,约简单的问题越少,越容易修

网友:
不怎么用。但每年都得打磨一下……去年风压螺丝动了一直没调好,忘记怎么修的了,能用但是报警失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GDP又少了200

我X,你这么一说撸主犯法了啊,影响了GDP的增长怕是要进局子啊...

网友:
这玩意儿,文秋管,还有壁挂炉那个三通阀门,基本上可以算作热水器的易损件了。

网友:
这种微动开关,好像是通用件吧。华诺也有吧。

网友:
打磨下也不错 是个很好的修理思路和案例

网友:
我遇到过热水器时不时点火后又熄火并报错的,好像也是E2。开始是很久才出现一次,后来越来越频繁,拆开检查发现是负压管松动。插好就正常,近2年也没再出现。

网友:
热水器厂家快关门了,你也不支持支持

网友:
竟然是霍尼韦尔的微动

网友E:
反装这个思路没想到。

网友:
我算看出来了,这里内需算是不好拉动了。

网友:
拆过同样的传感器,也是触点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反装这个思路没想到。

主要是固定螺丝细了会导致微动开关位置变动,用原来的可以确保微动无移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