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一块什么板子?

楼主(2023-11-13):
逛老五电子垃圾店看到的,感觉做工不错的样子,像是电源板但好像又不太一样,它有两个变压器,跟普通的逆变器比较了一下也不太像,这到底是个啥用途的板子呢?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746920104259

网友:
带XT电池接口,唯一能想到的就是UPS或户外电源的控制板了吧

网友A:
便携式充电站的主板吧,应该是被召回的产品,所以有了拆机板子了~

网友:
这种批量出现的电路板,一般都有设计问题,最好不用动心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携式充电站的主板吧,应该是被召回的产品,所以有了拆机板子了~

厉害了哟,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

楼主:
输出电压是110V的,没意思:

网友:
楼上说得对,缺陷板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是110V的,没意思:

就是220的猪猪也尽量别碰这玩意,就算运气好修好了,成本太高昂。

网友:
看板子用料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220的猪猪也尽量别碰这玩意,就算运气好修好了,成本太高昂。

这玩意好像是纯正弦波的逆变器,如果是220V的倒还值得搞一下,110V就真用不上了

网友C:
看着像逆变器

要是修不好三十买了拆件亏不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像逆变器

要是修不好三十买了拆件亏不亏

亏,上面件虽然多,但是能用得上的估计也不多。。。即便是好的也没啥用啊,110V输出你能用得上?

网友:
买买买,上边元器件很齐全,散热片都有了,还有个STM32F103C6T6的单片机嘞

网友:
PWM控制芯片都是现成的

网友(2024-05-15):
引用 楼主:
输出电压是110V的,没意思:

你真行!这都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