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长城 LCT-400JCE-P4 电脑电源 这个工业电源? 谁见过? 能放心用吗?

楼主(2023-11-13):
长城 LCT-400JCE-P4 电脑电源 这个工业电源? 谁见过? 能放心用吗?

工业都是24小时开机运行的.....

放心用??

长城 LCT-400JCE-P4 电脑电源 这个工业电源? 谁见过? 能放心用吗?

楼主:
.......

都没有看到过啊?

网友:
放心用,,呵呵,,大胆用

网友:
名字叫工业电源

网友:
看这个接口,年代并不久远。

网友:
只管用就是了!

网友:
就个以前品牌机的电脑电源,没什么特别,质量基本上没问题

网友:
好像量不太足!

网友:
看着和家用电源差不多,难道是工控机用的。

网友A:
标签没厂商信息,就一个防伪标有长城logo,不排除是山寨货,或者用普通长城电源冒充工业款的。

网友:
标签有点歪,山上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签没厂商信息,就一个防伪标有长城logo,不排除是山寨货,或者用普通长城电源冒充工业款的。 ...

大师看出来了......

俺还没有看出来......

不过没有厂商信息是有点假......

造假搞个厂商信息也不难啊......

网友B:
电源不像是假的,标签有点怀疑,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不像是假的,标签有点怀疑,翻新的?

网上买的.....应该是翻新的.....

看起来是个新的......

防伪标签也看不出来是不是假的......

但是觉得这种防伪标签一动就可能有印迹在上面....

这年头造假很容易......

网友:
感觉挺单薄的,指标也不耐看,拆开看看啊。

网友:
拆开看吧,看看到底是不是坑

网友:
感觉假的或者翻新的,三无产品不敢用

网友:
工业水泥电源

网友:
不要一看就说是假的,不怕失保直接拆看就明白了,最直接最可靠

网友:
只要功率够,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