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登RD6012P数控可调电源简单开箱评测,60V 12A数控直流电源

楼主(2023-11-13):
睿登RD6012P恒压恒流数控可调电源简单开箱评测,测试了一下 空载功耗和效率测试、恒流输出精度和电流回读精度测试、恒压输出精度和电压回读精度测试、输出纹波,还有简单分析了一下用到的芯片(背面可看到的芯片,没有拆开看里面的)。

简介
这款电源主要特点是最高输出60V 12A 720W5位分辨率,而且是两级降压,开关电源+线性降压(线性跟随降压,通过开关电源将电压降至目标电压高一点,然后再通过数控线性电源降至目标电压,以此来实现低纹波,我的理解是这样),有恒压恒流功能,还有电池充电功能(过温保护,恒流充电,充电电流降至设定值自动关闭输出),还可以通过USB或WiFi连接上位机实现可编程输出。

之前一直想买的,趁着双十一优惠买了,我是买的套装的,RD6012P-W + 68V前级开关电源 + 外壳,778元入手,比平时便宜一百多,加一百元可以买组装好的。

数控电源钣金外壳(S800)组装说明书下载:https://url.zeruns.tech/t53x7
RD6012P说明书下载:https://url.zeruns.tech/7p8CD

产品技术指标
产品型号
RD6012P-W
输入电压范围
7-70.00V
输出电压范围
0-60.000V
输出电流范围
0-12.000A
输出功率范围
0-720.00W
输入电压测量分辨率
0.01V
输出电压设定测量分辨率
0.001V
电流设定测量分辨率
0.0001A(6A量程) / 0.001A(12A量程)
电池电压测量分辨率
0.01V
输入电压测量精度
±(1%+5个字)
输出电压设定与测量精度
±(0.5%+4个字)
输出电流设定与测量精度
±(1%+6个字)
电池电压测量精度
±(0.5%+3个字)
充电时自动关闭电流
可设定
输出纹波典型值
20mV  VPP ①
产品工作温度范围
-10℃~40℃
外置温度传感器测量范围
-10℃~100℃/0F~200F
外置温度传感器测量误差
±3℃/+6F
恒压模式响应时间
2ms(0.1A-5A负载)
恒压模式负载调整率
±(0.1%+2个字)
恒流模式负载调整率
±(0.1%+3个字)
容量测量范围
0-9999.99Ah
能量测量范围
0-9999.99Wh
容量与能量统计误差
±2%
最大输出电压
(输入电压÷1.1)-2 ②
散热风扇开启
输出电流>4A或系统温度>50℃
散热风扇开启后关闭
输出电流<3.9A且系统温度<50℃
过温保护
系统温度>80℃
屏幕亮度设置
0-5 共 6级
显示屏幕
2.4寸彩色液晶显示屏
含包装重量
约0.66Kg
产品尺寸
167*81*65mm
是否支持USB通信
是否支持WiFi通信
①:纹波测量方法:测量输出接线端子处,连接 0.1uF 电容,示波器 X1 档,交流耦合,20MHz 限制,使用大功率电阻作为负载。
②:例:输入电压为 24V,此时最大输出电压为 19.8V。
外壳尺寸:310*172*86mm(长*宽*高)

开箱
快递箱子
开箱,左边是产品宣传单和发货单,中间是前级开关电源(将220V交流电降到68V直流电),右边是RD6012P-W数控可调电源(这个就是一个可调恒流恒压输出的DCDC电源,将前级开关电源输入的68V降到你要的设定电压)。
箱子最下面是外壳,用泡沫箱装着。
外壳,里面还有一包配件和螺丝,还有连接线。
前级电源侧面,型号 RD-800-68,输入100-120VAC / 200-240VAC,输出 68V 11.8A,最大功率800瓦。
前级电源另一边侧面有个切换开关,可以切换输入是110V还是220V的。
前级电源的背部,一个散热风扇。
前级电源的接线端子座,从左到右分别是火线、零线、地线、负极、正极,右边还有个电压微调的电位器。
RD6012P-W的盒子正面,盒子外粘了个纽扣电池,用于RTC的,这个电源有时间显示功能。
RD6012P-W的盒子底部。
RD6012P-W开箱,里面首先是张产品说明书的二维码卡片。
左边是RD6012P-W本体,右边是配件,有WiFi模块、温度探头、20A保险丝。
RD6012P-W背面
线性电源部分,中间是个8位MCU型号是STM8S003F3P6,下面还有颗TI的DAC8562(双通道16位数模转换器),再下面是TM7707(双差分通道24位ADC),再下面是GS8592(双通道运放),单片机上面的是π122U31(双通道数字隔离器),π122U31右边是MJD122G(达林顿管),再右边是AOD409(P沟道MOS管),再右边还有2个AOD2810(N沟道MOS管),下面的是S10C100D(肖特基二极管)。
开关电源部分,黑色散热片上有两个MOS管,型号是HY3210,应该是同步整流BUCK降压,电容品牌好像叫CS(不知道是系列还是品牌,有没有懂的?)。
黑色小板上的16脚芯片是TL594,应该是开关电源部分电路的PWM控制器,右边mos管型号是GO65N07,MOS管右边还有个XL7015E1(降压型电源芯片),应该是辅助电源。
装上WIFI模块后,WiFi模组是ESP-12F。
接好线的图
组装好的图
电源背面

评测
下面测试用的万用表型号是胜利的VC86E,4位半的万用表。测试结果仅供参考,设备有限,没有更精准的设备了。
空载功耗和效率测试
空载功耗1瓦多一点。
转换效率测试,输入15V,输出12V 1A的情况下效率大概78%,可能是输入电压低了点,提高输入电压效率应该会高点。
恒流输出精度和电流回读精度测试
负载是1欧码的电阻,设定输出电压10V,输出电流0.005A,电源显示0.0049A,万用表测得0.005A。
设定输出电流1A,电源显示0.9999A,万用表测得1.0022A。
量程改成12A,设定输出电流6.88A,电源显示6.88A,万用表测得6.894A。
电源输出正负极直接接万用表(短路),设定输出电流9.96A,电源显示9.961A,万用表测得9.976A。
恒流稳定性测试,设定24V 0.008A输出,接上LED然后开启输出,电流稳定在0.008A,LED没有闪烁,稳定性不错。之前用的一个比较差的可调电源,用同样方法测试,LED是在不断闪的,恒流输出不稳定的。
电压输出精度和回读电压精度测试
设定输出电压12V,电源显示11.999V,万用表显示12.01V
设定输出电压60V,电源显示59.996V,万用表显示60V
设定输出电压0.05V,电源显示0.049V,万用表显示0.0502V
纹波测试
下面纹波测试示波器接的输出线夹子,测试的纹波可能比实际大一点。
输出空载纹波测试,输出12V空载,纹波峰峰值25mV左右,平均值1.25mV,纹波表现还不错。
输出60V空载,纹波峰峰值28.2mV左右,平均值3.62mV,这么高的输出电压,纹波峰峰值没高多少,表现很不错。
负载接12Ω电阻,输出12V 1A,纹波峰峰值19.2mV左右,平均值1.26mV,纹波表现很不错。
负载接12Ω电阻,输出60V 4.8A,纹波峰峰值54.4mV左右,平均值7.11mV,纹波表现还不错。
推荐文章

网友:
多少钱买来的?

网友:
做得挺漂亮的。。。

网友A:
看见那个小散热电风扇就没任何兴趣了。

网友:
这一套下来价格应该不低的。

网友:
12安啊。。。。618时买了他家一个6安,用着挺方便的。

网友B:
不错这一套下来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见那个小散热电风扇就没任何兴趣了。

因为造谣吗?

网友:
这电源不错

楼主不如+50买成品

网友:
刚刚880剁手了一台成品,比楼主贵一百,不用自己折腾组装了,开箱即食

网友C:
强烈建议睿登厂家把主板那个1220电池改为更为常见的2023,,,,,,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这一套下来不便宜

还好,这个价格对于同等性能的其他产品来说还算挺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烈建议睿登厂家把主板那个1220电池改为更为常见的2023,,,,,,

2032占空间

网友:
那个位置安装2023及更大的电池都不会占用空间,原机的1220电池大概3年就没电了,前几天我的6006p刚好没电换电池才发现手上一堆2016,2023,就是没有1220,只能外挂换了一颗2023,,,2023我估计6,7年都不用换电池了吧

网友:
有钱任性!!!这个要好几百块吧!

网友:
谢谢分享~我是嫌弃太贵了

网友D:
纹波还是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纹波还是有点高了

测试方法的问题,我直接在负载两端测的,输出线1.5米,应该引入了一些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试方法的问题,我直接在负载两端测的,输出线1.5米,应该引入了一些干扰 ...

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干扰问题了

网友:
不错,原装产品,现在售价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