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数字钥匙NFC挂锁 拆解

楼主(2023-11-13):
NFC无源挂锁 蛮好用的 忍不住买了拆开研究一下

先看外观 箱说 APP

靠近后 距离1cm内 点击开锁 大约3秒钟 认证成功 弹珠锁解锁 开锁  不过有个小问题就是 有10%的概率 成功开锁了 手机没收到开锁反馈

楼主:
锁止结构为常规的弹珠锁
从外部可以见到一个弹珠 实际是另一个孔里也有一个

研究了一下 没地方撬开 要说锁具这东西 哪有让人轻易撬开的 然后本想用毛巾包住开摔  又怕把内部搞坏  然后久用风枪慢慢加热的方法破拆吧

弹簧为顶住锁的挂钩 回弹作用 于机械锁一样的原理

网友:
塑料锁芯?

八十一锤子搞定

楼主:
取出这个插销 挂锁的勾就从锁体拔出来了

然后就是

楼主:
弹珠锁止结构 中间凸轮轴为马达带动 抵着弹珠锁止作用 反之开锁

网友:
没电池,值得拆解

楼主:
凸轮轴部分 一个减速马达驱动

网友A:
NFC的功率竟然能驱动马达?

以前见过一种NFC的无源电子墨水屏价签,那个功耗不大

楼主:
天线板 分为两个线圈 由于是无源  所以最外圈为取电作用 中心位置线圈为通讯作用

大致工作原理为 手机发出NFC信号 外圈天线先感应取电  然后单片机启动 然后同时进行数据交换确认 同时控制取到的电通过MOS给电容充电蓄能 数据确认无误 给马达驱动IC使能  马达IC从电容取电稳定驱动马达 解锁弹珠 弹簧回弹 完成开锁。

附带最外圈天线收到的感应波形  与桥式整流后直流波形图 以及主控3V电压波形图 下拉的波形为开锁后电量被拉低 手机同时也不再发送NFC信号

楼主:
中心线圈数据交换部分 就择日测量吧

网友B:
塑料外壳???只是是锁哈是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外壳???只是是锁哈是个意思

用力撬了 不好撬开 一次性卡扣组装 所谓防君子吧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NFC的功率竟然能驱动马达?

以前见过一种NFC的无源电子墨水屏价签,那个功耗不大 ...

主要是要有蓄能电路 蓄能了就可以短时间内驱动微型马达

网友C:
这种锁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不如开发成去掉通信,直接外部供电打开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锁都是防君子不防小人的,不如开发成去掉通信,直接外部供电打开就行了。 ...

哈哈  直接供电 陌生人就打开了 那也完全失去锁的定义了吧 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直接供电 陌生人就打开了 那也完全失去锁的定义了吧 哈哈哈哈

别人也不知道有没有协议,就和通开的锁一样,哈,别人只看到用手机刷一下就开了

网友:
看起来挺高级的

网友:
约3秒钟就能驱动电机解锁,电机耗电挺小的。

网友:
塑料的?至少来个金属外壳吧,是锁啊,不是别的电子产品啊

网友:
君子锁,锁君子不锁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