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想给12v散热风扇降速

楼主(2023-11-13):
风扇转速太高有点吵,想给降速,板子是d525软路由那种板子两个风扇插座都试了都一样吵
又找不到1n4007的二极管 只找到这些不知能用得上吗,二极管有 FR104的几个 和RL257  1N5822  RL257  剩下的都是电阻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二极管作用不大,电阻要考虑压降、功率!最简单的是买一块降压模块,小小的一块电路板,10块钱以内就搞定!

网友:
简单的串联是降不了的吧!

网友B:
风扇电流多少

网友C:
接5V不就行了

网友D:
这几个4007串联起来就够了,我一直这么干的

网友E:
是电脑的吗?接五V电压呗。一般也能启动~~转速慢风量不大

网友F:
正极串联电阻就可以了,网上的降速线都是这么搞的

网友G:
风扇温控电路、简单的风扇调速电路
网上图纸大把,电路不超过10个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作用不大,电阻要考虑压降、功率!最简单的是买一块降压模块,小小的一块电路板,10块钱以内就搞定! ...

不想投资了,只想找现成能弄就弄,这东西本来就废物利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风扇电流多少

我补图了,看看有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接5V不就行了

软路由的板子 两个口都试了 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几个4007串联起来就够了,我一直这么干的

没有4007  都只找到这些,又不想去投资这东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电脑的吗?接五V电压呗。一般也能启动~~转速慢风量不大

d525工控机的那种 两个插口都换了 一个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正极串联电阻就可以了,网上的降速线都是这么搞的

实在没有办法 我就这样试看先,反正烧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风扇温控电路、简单的风扇调速电路
网上图纸大把,电路不超过10个器件

本来这玩意我也是废物利用而已,不想投资了

网友:
是显卡风扇?,我的一个630技嘉亮机卡也是这样的风扇,直接拆了,换成 18V的电池炉 12cm风扇,电脑12V供电。用扎带绑在显卡上的,夏天满摘烤鸡通过,比这种原装小风扇温度还低。你可以用12-10cm 静音风扇试试。

网友:
你那些配件没用,网上包邮一两块钱买个可调降压模块,和不投资没啥区别,但是用起来就知道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