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五环电阻的阻值

楼主(2023-11-13):
是润强71.4V锂电池充电器上场效应管S极上的电阻。

网友A:
黑红白黑红  29欧 误差2%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红白黑红  29欧 误差2%

用Electrodoc pro 软件看过了,你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红白黑红  29欧 误差2%

谢谢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红白黑红  29欧 误差2%

不可能这么大,0.29倒是可能

楼主:
电阻系列只有27欧姆和30欧姆,没有29欧姆。

网友B:
之间是白还是金?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间是白还是金?

估计是银。。。

网友:
像是10欧姆电阻,刮掉漆皮,从断点测一下到两引脚的阻值,取其和便知。

网友:
红黑银吧,0.2欧。

网友:
9楼应该是对的,阻值为0.2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黑红白黑红  29欧 误差2%

从间距来看应该从右往左,123位是红黑银,倍率和误差是红黑,不过第3位没有银,误差也没有黑色的,有点奇怪

如果反过来就是黑红银 黑红,第3位是银也不对啊,那第三位是白或者灰

网友C:
五环电阻确实不好认,色标不规范,不好确定头尾,尾色环不是金银二色,两头均可读数,但两个出入很大,该如何确定?

网友:
应该是0.2欧姆。

网友:
60V8A 充电器的 如果是检流 1欧姆以下。20多不合理。

网友:
场管限流电阻,1÷0.2欧=5A,电阻0.2没错

网友:
去掉黑环,0.2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五环电阻确实不好认,色标不规范,不好确定头尾,尾色环不是金银二色,两头均可读数,但两个出入很大,该如 ...

拆下来量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