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冷阴极小灯——CCFL小灯

楼主(2023-11-13):
当年玩手电论坛,论坛坛友YEPG自己D了一支冷阴极小灯,效果不错,众多坛友求购,于是YEPG坛友就D了一批分享给大家,收了两支,吃灰至今。

外壳是巧克力豆的透明塑料瓶,亮度还是可以的,当年偶尔停电给孩子做作业时用过。

一共两支,正好俩孩子一人一支,当然也没用上几次。

巧克力豆取食口

揭开是当年流行的miniUSB充电口,设计还是很巧妙的。

拆开全貌,用的是17500锂电。

微动开关,捏外壳就可以开/关小灯。

两根冷阴极灯管

升压电路板

充放电保护电路板

这就是充电口

网友A:
这是什么口香糖的盒子?我怎么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口香糖的盒子?我怎么没见过

说错了,是巧克力豆

楼主:
我们日常使用的普通荧光灯,是一种低气压弧光热阴极放电灯。她两端的电极比较热,也叫热阴极灯。而冷阴极灯两端电极的温度相对较低,俗称冷阴极灯。

英文全称是 Cold Cathode Fluorescent Lamp ,简称为 CCFL ,意思是冷阴极荧光灯 。

由于采用辉光放电,因此电极的温度低,阴极溅散相对缓慢,灯的寿命长。一般可以达到 30000 小时上下。

灯头接触处可以直接挨上,没有阴影。
不需要预热电极,多次开关对灯的寿命没有影响。
调光容易。灯电亮后,维持灯亮度的维持电压比较低,容易实现平滑调光。
显色指数高。一般在 85 以上,最高可以达到 99 。
冷阴极灯点亮需要的三个主要零件是灯管,变压器和电极。

网友B:
其实跟以前的CCFL背光液晶灯管一样的

网友:
质量好的CCFL护眼护视力不存在【高能蓝光】瞎眼睛的健康损害问题

  我家里的台式机PC的一台显示器是十四年前2009年入的DELL戴尔2209WA二十二寸IPS屏用到现,CCFL背光的显示器护眼睛,看久了也不累眼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跟以前的CCFL背光液晶灯管一样的

是咯,老式CCFL背光的液晶显示器才护眼睛,看久了不累眼睛。

网友D:
唉,当时没有收到,只收了yapg的充电器

网友E:
这么小的灯管是哪里拆的?做的很不错啊,相比现在的LED很复古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唉,当时没有收到,只收了yapg的充电器

老坛友   充电器我没收,就抢了两支这小灯,其实也不过是在吃灰。想当年,手电论坛那叫一个火热,各种手电层出不穷,也因此烧了不少钱,后来退烧了,现在手上还有几支,慢慢都送人了。

网友:
据说这种灯很省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灯管是哪里拆的?做的很不错啊,相比现在的LED很复古味

不知道当年坛友是哪儿收的,灯管外径差不多只有两三毫米,非常迷你,LED没法跟它比的,不伤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咯,老式CCFL背光的液晶显示器才护眼睛,看久了不累眼睛。

没错,可惜买不到CCFL显示器了,用了快三十年的电脑,眼晴不行了。

网友F:
真的非常想知道你这是什么口香糖的盒子。我想的就这形状。cfl不感兴趣费电要命 。但是我现在买了屯了有几百个LED想折腾应急灯玩。就是没有找到外壳。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的灯管是哪里拆的?做的很不错啊,相比现在的LED很复古味

那个年代就是个5寸的显示屏都得用cfl或者冷光片。加上操蛋的镍氢电池那个电量掉的像倒水一样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可惜买不到CCFL显示器了,用了快三十年的电脑,眼晴不行了。

大多数人是手机把眼睛搞坏的-->现在的手机厂家全部学坏了,几乎全部用上了瞎眼睛而且寿命短的OLED屏幕。

  现在的手机屏幕用OLED屏幕就是生产快消品赚钱的思路。厂家才不管用户瞎眼睛的问题呢。
  LCD屏使用寿命长,太耐用啦不方便厂家赚钱(如果不是物理损坏,LCD屏幕用十年时间一般不成问题)。LCD屏是怎么衰落的 ❓❓LCD不实用吗❓❓不是的。是LCD技术太成熟啦。而且屏幕寿命还长,用户只要不摔坏能用个五、六年(我自用的LCD屏二手大船货SONY就用了四年多,现在换了大船货夏普R3也是LCD屏幕120hz高刷)……各种原因导致厂商生产LCD屏幕利润很低不赚钱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推平均寿命短、不耐用、而且瞎眼睛的OLED屏幕,以谋取更多的利润。【流量经济】之下,OLED屏幕这种瞎眼睛屏幕最后肥了爱尔眼科与全国的眼睛店、近视镜片厂家,白内障、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飞蚊症、干眼症……逐年增多又拉动了医疗GDP。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真的非常想知道你这是什么口香糖的盒子。我想的就这形状。cfl不感兴趣费电要命 。但是我现在买了屯了有几百 ...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前面说错了,不是口香糖,是巧克力豆,搜索辛苦,打赏点小费将不胜感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前面说错了,不是口香糖,是巧克力豆,搜索辛苦,打赏点小费将不胜感激 ...

谢谢!谢谢!看了才感觉,为了这个盒子也不便宜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可惜买不到CCFL显示器了,用了快三十年的电脑,眼晴不行了。

就是这种老式的CCFL背光的IPS屏幕比较护眼睛
  显示器和手机屏幕坏了可以立马更换,眼睛坏掉了就大麻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谢谢!看了才感觉,为了这个盒子也不便宜哈哈

哪里贵了?一直都是这个价好不好?这么多年工资涨没涨有没有努力……

开个玩笑,讽刺一下某网红。

当年坛友为了D这小灯,买了一批,记得当时说是两三块钱一盒吧,不过有吃有玩,现在八块多也还好,买多就没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