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手持热成像对观测物体是否有温度限制?

楼主(2023-11-13):
这个热成像仪如果用来观测烧红的铁块或者几百度的火焰的话,会不会直接影响机器的寿命呢?

网友A:
会,摄像机照相机拍强光会坏感光片,热成像也一样,还有非接触红外温度计也一样,去对超过限制太多的高温物体会聚焦承受不了的热量,烧坏传感器。我上个月还扔了一个测火焰搞坏的,人的眼睛也一样,许多强光高热的操作都要护目镜,冶炼,激光,led,大太阳下等。

网友:
估计几百度不会破坏,只是精度可能下降,可能红外溢出。任何检测器都有最佳线性范围
要是光强度太高,肯定会损害检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摄像机照相机拍强光会坏感光片,热成像也一样,还有非接触红外温度计也一样,去对超过限制太多的高温物 ...

我拿测温枪测太阳,显示200多度,也没有损坏,因为测温枪没有聚焦透镜?

网友:
我用的iray的在观测超出上限的物体的时候软件会不断提醒超量程可能会损坏探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拿测温枪测太阳,显示200多度,也没有损坏,因为测温枪没有聚焦透镜? ...

有聚焦,但是有个距离范围,显示两百多度说明聚焦的焦点不少很小,毕竟能够显示200多度说明还在测量范围内,

网友:
红外测温枪超过350度就不显示了,想测电陶炉中心温度都超量程。

网友:
应该会影响吧

网友:
应该会影响

网友:
会损伤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