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个硬盘该不该低格?

楼主(2023-11-13):
亲戚2019年在电脑城装的机,中间又在电脑城修过。最近发现有的分区卷标、文件夹和文件名都成乱码了。我通过移动硬盘盒插在我的电脑上,用硬盘哨兵检测了一下,已经出现红色预警,说有4095个坏扇区,磁盘表面或磁头有问题,剩余寿命是0天。是不是只能低格了?
奇怪的是250G的硬盘,装机商为什么把所有分区都用了Fat32格式?
接移动硬盘盒低格可以吗?

网友:
四千多的坏道?先扫扫看在哪些地方,能否分区隐藏掉,如果分布均匀,就废了

网友:
现在属于鸡肋了。

网友:
再买一个呗,也不贵

网友:
再买一个呗,也不贵,没啥用了这个

网友:
硬盘是2009年的,有4000多个坏道,考虑换一个固态硬盘

网友:
不先看看供电吗?

网友:
使劲整吧,二手500G才10几块一个,但该换个固态,也很便宜。

网友:
换了吧,没有再修的有意义了。

楼主:
主要是还没有机会折腾过硬盘,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机会,就试试呗。大家说用哪个软件比较好?

网友:
鸡肋,修了也没啥用,买个能用的也没几个钱

楼主:
供电没问题,这台机器上另一个硬盘健康得很。

楼主:
为了折腾这个破硬盘,同时也为了保护我电脑上的硬盘,想这样:
1、拆下电脑硬盘上的电源插头。
2、把破硬盘安装在电脑上。
3、用U盘启动Win PE。
4、用LFormat进行低格。
大家看看可以吗?

网友:
作为学习盘可以用硬盘盒低格,没问题。
可以考虑换一个盘了

网友:
09年的,做移动硬盘,也不够靠谱。

网友:
低格看看,不行就换掉吧!

网友:
HDD不是为了救数据就不要搞了,浪费时间,直接换了。

网友:
就当学技术了,没事干就格一下看看呗,我一个500G的,就前几十个磁道是红的,后面全绿,读写超级慢,但却能正常用,鸡肋物了,扔了舍不得,还能用,用起来太慢了,咋办?

网友A:
越修越坏,250G 机械盘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修越坏,250G 机械盘不值得

折腾呗。拿它练练手,要不然哪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