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手电钻电池板没输出,也不能充电 板号是LW6s01

楼主(2023-11-13):
手电钻电池的充电板,亲戚家的,说有几年没用了,拿过来电池一点电没有,用充电器也充不上,然后就换了六个电池,现在是B+ B-有24V电压,但P+ P-输出没电流,空载有24V,一带负载就只有几V,六个电池是串联接法,依次是B- B1 B2 B3 B4 B5 B+ 想知道这个板怎么没输出,也不能充电,该怎么检修?有这个板的电路吗?中间那个芯片是什么型号?

网友A:
B-到P-就是那三个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B-到P-就是那三个MOS管

mos管应该是芯片控制的,现在不能充电,也不放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mos管应该是芯片控制的,现在不能充电,也不放电

似乎左边一个是充电MOS,右边两个是放电MOS。
你得先查下这个IC的型号参数,看这两个MOS分别受哪个引脚控制,再去测量下

网友B:
直接买块换上得了,这板子又不贵,就算买块新的24V电池也便宜,看你问问题的方式看就算要修你也没配件吧,大概率有MOS挂了

网友:
废品站可以找到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买块换上得了,这板子又不贵,就算买块新的24V电池也便宜,看你问问题的方式看就算要修你也没配件吧, ...

没有一样的,换另外的板,得电池外壳也得换了

楼主(2024-03-10):
这个芯片是BM3451,换了后,只能放电,不能充电,然后换了个六串的锂电充电板现在能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是BM3451,换了后,只能放电,不能充电,然后换了个六串的锂电充电板现在能用了 ...

  是不是和选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