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蜂鸣器红绿灯的感应电笔耗电快,有没有可以改进的?

楼主(2023-11-13):
哎,就是这个电笔,耗电快,很快红灯就不亮了,蜂鸣也不叫了。

大家不要买这种啊,

短头接电池正,长头接电池负

后面那个银色的是可以导电的

楼主:
只能把蜂鸣器割断。。。哎,反正是红灯也能闪了。

网友:
可以改成小型锂离子电池。
这个玩具还是扔了好。元件耐压不足,回南天湿度大可能会触电

网友:
蜂鸣器去掉,改锂电池

网友:
断开蜂鸣器即可,不用犹豫,干起来就是

网友:
方法是:换新的。

楼主:
没有蜂鸣器的,还便宜个3元

网友:
蜂鸣器耗电,也没啥用

网友A:
那么小的贴片电阻,很容易击穿啊,赶紧差评投诉并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小的贴片电阻,很容易击穿啊,赶紧差评投诉并扔了。

哈哈,一个105电阻。很过分啊,不安全

网友:
这种我有一支,电池还好,电路已经坏了不亮了。懒得修了,买了个氖泡换上去。耐用是耐用,不过亮度太低了,在白天几乎看不到氖泡的红光。

网友:
手头有不带蜂鸣器的,平时闲置不用时,在电池负极和弹簧之间加了一个绝缘片,用的时候去掉即可。

网友:
不要蜂鸣器能用很长时间。

网友:
这个电笔不好用,挨着就亮

网友:
感谢提醒,我还是觉得氖泡那种测电笔靠谱

网友:
静等有坛友改锂电

网友:
怎么没有大电阻

网友:
断开蜂鸣器即可

网友:
还好我没有买,原来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