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教剃毛球机用改 TP4056+18650 的4个问题

楼主(2023-11-13):
老婆的剃毛球机坏了,双11新买了个,把旧的给我,以为展示手艺的机会到来。

原来的电路和电蚊拍差不多,220v转2个小电池,电池只有1.2v,估计坏掉。马达用RF-280-3165。

想了半天,拆掉剃毛球机的集毛仓开关、充电电路、电池,只保留主开关,挖掉很多塑料骨架,塞进了一个18650,来自联想笔记本原装电池。一个tp4056,家里typec和micro都有。

结果出现了个问题,剃刀不装,开机马达正常运转;只要装上剃刀,开机只有1/5的概率转动,其余4次就轻微转几圈就停了。
电池和马达直连都正常,4056的正极输入输出短接也不行,两个18650并联也不行。

百度说280马达功率4.5w左右,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3-7倍,查4056的输出只有1A,最大1.2A。
请教4个问题:
1、想买个2A的typec充放一体板,可以直接用手机充电器充,不知道5V2A输出够不够?
2、再不行只能买5A的锂电保护板了,配合5.25母口座、或麻烦点用typec母口接线?5A够不够启动?
3、tp4056的的母口边角碍事,剪了就坏了,这里有电路?
4、280-3165马达有没有必要换其他扭矩或转速的?

网友:
开关 电机直接跳过保护就行  保护板保护不过充就行了  当快没电时  转速下降了 能明显感觉出来

网友A:
1.你发那个5v2A充电板,没有低压保护功能,只是充电快,单节电池容量不大也不建议太快充。
2.保护板,和充电板不是一个东西,你用保护板,也要用充电板充电,怎么还涉及到改什么口,建议不用保护板。
3.NI+哪里可能有线被你剪断了。
4.这东西价钱应该不值得折腾。
最后总结,充电依然用4056,输出直接接电池不用保护板。(当然电池也没必要用好的,能用就行)

网友B:
这个电机电压低了动力就不足。

网友C:
接个五号电池盒,   想要固定就 粘一下。原来的充电电路都不要了。    如果 原来用的是五号电池,就不用改成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发那个5v2A充电板,没有低压保护功能,只是充电快,单节电池容量不大也不建议太快充。
2.保护板,和充 ...

明白了,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接个五号电池盒,   想要固定就 粘一下。原来的充电电路都不要了。    如果 原来用的是五号电池,就不用改 ...

这个改造形态挺好

网友:
启动电流计太大了,保护板是3A限流的,你得在开关之前接个大电容缓冲

网友:
外挂电池啊

网友:
第一眼看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机电压低了动力就不足。

我有同感

网友:
保护板都是虚标的,你直接接4056输出肯定不行,大部分芯片都不是正品,只能带几十毫安的小东西,电机不管多大都废。
往大了买,直接买10-12A的,价格基本都一样,5A的也不会更便宜,体积都差不多。芯片不值钱,出邮费和人工值钱。

网友:
保护板都是虚标的,你直接接4056输出肯定不行,大部分芯片都不是正品,只能带几十毫安的小东西,电机不管多大都废。
往大了买,直接买10-12A的,价格基本都一样,5A的也不会更便宜,体积都差不多。

网友:
直接用4056的输出带动电机?

楼主:
搞定了,4056给电池充电,电池直接输出电机。现在启动正常,充电正常。

网友:
输出保护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