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磁控管的磁铁怎么更换

楼主(2023-11-13):
废品站30块抱了个微波炉回来,想修好了用,把门修好后发现不加热,整机功率测试只有100多W,这应该就是磁控管没工作,测试变压器正常,高压电容正常,二极管正常,磁控管插座对地无穷大,蜂鸣档测两个插头之间001,拆下来后发现磁铁碎了,想着换个磁铁,请问大伙们,换这个磁铁需要注意什么事项?

网友:
这个还会坏啊

网友:
感觉直接换磁控管稳妥

网友A:
换过不成功,换过电流恢复到正常值的三分之二左右,加热效果不理想,最后还是换的磁控管

网友B:
这个比较有难度,很难找到和原厂一样的磁铁,这东西不属于可更换部件,没有单独卖的。

网友C:
这个我有啊,要不要?

网友:
死马当活马医

网友:
我们这里一个微波炉卖个收废品的只给5元钱

网友:
这个真没换过,囗嗨一下:1  旧的粘一下。2 新的翻个面儿

网友:
旧的磁铁拼起来粘好,说不定还可以用。

网友:
厉害!磁控管拆这么彻底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我有啊,要不要?

没必要,淘宝上一个18包邮,自己卖还不够邮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过不成功,换过电流恢复到正常值的三分之二左右,加热效果不理想,最后还是换的磁控管 ...

谢谢回复,我先搞两块磁铁试试,不行的话就直接换了,反正也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有难度,很难找到和原厂一样的磁铁,这东西不属于可更换部件,没有单独卖的。 ...

是的,网上找了好久也没找到同样的磁铁,不知道旧磁铁的详细参数,卖磁铁的商家也没有给出详细参数,太难配了

网友:
粘起来应该能够用。

网友:
这种核心元件,最好是买好的,否则加热效果不好,能耗高,多的都亏了,这钱不能节约

网友: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sorry,原来是格兰仕

网友:
直接换磁控管了,你也是太扣了吧

网友:
换磁控管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