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D多次刷机后闪屏

楼主(2023-11-13):
最近有点痴迷万用表0660芯片的刷机,各种刷,结果悲剧了,万用表打开自检正常,然后就闪屏,任何档位都闪,拆下24C08读取和写入都正常,请教各位大神,是不是0660芯片被搞坏了啊?

补充内容 (2023-11-23 17:11):
各位大神,所有档可以测量且精度不错,只是测量结果需要按下HOLD才能看到。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以前的小手表晶振用手一摸的样子?

网友B:
没事找事系列,不要乱刷。彻底断电,放一段时间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起来像以前的小手表晶振用手一摸的样子?

谢谢,4m晶振测量了,频率3.999m,应该没有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找事系列,不要乱刷。彻底断电,放一段时间试试

哈哈,就是手闲,想着好玩,来回拆装了几十次。谢谢

网友:
期待后续查明原由。

网友C:
万用表也能刷机?学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万用表也能刷机?学到了

是的,可以增加功能,2000字显示刷成9999字或6000字显示

网友:
会蹦迪的万用表

网友D:
几十块钱的表...
在闲鱼刚掏了一台一模一样的,42元,配新电池和笔,精度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十块钱的表...
在闲鱼刚掏了一台一模一样的,42元,配新电池和笔,精度可以 ...

好的,咸鱼上面还是有好货的。

网友E:
我注意到你换挡的时候,程序是能识别到你换档了。所以,检查一下你的屏幕胶条,拨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注意到你换挡的时候,程序是能识别到你换档了。所以,检查一下你的屏幕胶条,拨盘 ...

感谢帮忙回复,目前的情况是:
1、清理导电橡胶条问题依旧;
2、拨盘清理后问题依旧,不加拨盘加电池开机问题依旧;
3、HOLD键按下后,数字显示正常,比如在直流毫伏档按下HOLD,屏幕上可以显示几毫伏或者十几毫伏字样,且显示符号等一切正常,换挡后就一直闪屏。所有档可以测量且精度不错,只是测量结果需要按下HOLD才能看到。

网友:
进行到这里,基本可以排除前面的那些推测了。
HOLD 键按下,一切都正常。比较费解,固件不匹配 ?

楼主:
是的啊,要说芯片坏吧,但是可以测量,显示的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屏幕不能连续显示数字,只能按下HOLD键的时候显示
我估计还是芯片外围的电路问题,导致显示屏不能连续显示数字,有可能是供电或者其他问题的显示异常。一旦按下hold,只是显示一个固定的数字了,就可以稳定下来了。
附上电路图一张

网友:
把24C04刷坏了吧

楼主:
应该没有坏,拆下来后还可以正常的读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F:
在线刷写24C02,,可能会损坏主控。我修改了数台胜利的VC890,开始用的在线刷写,然后,液晶屏就没有显示了。后来把24C02拆下来刷写,完整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线刷写24C02,,可能会损坏主控。我修改了数台胜利的VC890,开始用的在线刷写,然后,液晶屏就没有显示了 ...

哦,那这个情况我还没有遇到过,不行我回来拆下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没有坏,拆下来后还可以正常的读写,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看你的表是不是0660芯片方案的,如果是,主控和存储器要配套,加密的,又或者要在主板上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