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微星870S-G46主板电路图

楼主(2023-11-13):
10年又多年前的主板,10g内存加athlon Ⅱ X3开核变4核,运行win11还是能做一些常规的工作的。
最近发现经常点不亮,排除了内存,cpu,显卡问题,现在就是主板问题了。发现主板上内存插槽有4个灯,正常情况下应该4个灯都亮,开不了机的时候只亮一个灯,初步判断是主机内存供电可能有问题。偶尔又好了,怀疑是板有断路情况。
经查,内存供电是由W83312SN电源芯片负责,开不了机的时候测芯片所有脚,除了6脚有5V(5、6、7、8连在一起),其他都没有电压。场效应管也只有上管有电压。怀疑是电源芯片没有触发电压,所以没有工作起来。查芯片资料应该是W83312SN的3脚是触发脚,但手头上没有主板的相关资料不好查,经验比较少,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可以指导一下,或者分享一下主板的图纸。

W83312SN原理图

主板内存供电部分照片

主板全景图

网友A:
准备来修芝麻板的?

网友B:
看得有点糊涂,既然只有6脚有电压,那就应该查vin(1脚),也就是上一级电压没有到的原因

网友C:
这U功耗高,换个好点的升级吧,我记得功耗95w吧,换了新U才是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得有点糊涂,既然只有6脚有电压,那就应该查vin(1脚),也就是上一级电压没有到的原因 ...

就是不知道vin上级电路是从哪里来,不好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U功耗高,换个好点的升级吧,我记得功耗95w吧,换了新U才是爽啊

这个板还有什么新U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备来修芝麻板的?

能不能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