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天气冷了,晒晒表们

楼主(2023-11-13):
上一帖《天气凉快了,晒晒表们》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1738-1-1.html , 当时气温 28度。

这几天室内气温 17度,很凉爽,再晒晒表,看看温漂。 依旧测量 LM399 的 7V \10V \10V-7V

DT4282

可以认为基本没变化,能看出 LM399的 10V-7V 升了2个数字,到底是 LM399的 10V漂了,还是表漂了,没有高位表,我也不知道。

ZT-702S
10.04V 基本没变

6.906V 变 6.908V ,
3.138V  变 3.139V / 3.140V

15B MAX

10.03V 基本上还是 10.03V
6.89V 变 6.90V
3.134V 变 3.135V

CM2100B

10.030 变10.025
6.895 变 6.892
3.134 变 3.133

DM100

10.04 10.05 变 10.04
6.90 没变
3.13 没变

F101

3.139 变 3.135
6.91 变 6.90
10.05 变 10.04

估计再冷的自然温度也测不到了,今晚开始把电暖器拿出来开用,顺便测测功率插座

网友A:
这么多不错的表,实名羡慕一下

坛友是住在蓝方吧?17℃的室温怪冷的,应该是木有暖气

网友B:
有一样的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6.96542V和10.13144V,还买了个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5.0000v,7.4987v,10.0002v,做一起了,两个输出串联,不知道他的标定准确性,我最接近的表测量399的输出偏低四五千分之一的样子。
串联可以用电压7,10,+2.5,5,7.5,10

网友C:
那个是USB表还是电源

网友D:
那个温湿度表还带蓝牙?感兴趣,给个链接?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样的米勒LM399H 恒温基准标定电压:6.96542V和10.13144V,还买了个米勒AD584JH 电压基准标定值2.4980v ...

米勒的这两样我也是都买了,可惜有一次我的 584, 把电源接输出上就归西了。这个lm399 输出是3个排针,倒不至于接错,反倒是经常把输入15V正负接反,全靠二极管保护次次幸免于难。

几个源串连,我也也经常做,不过不确定会不会有电流倒灌引发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是USB表还是电源

是电源 1-30V可调。也能兼职USB表的测电流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温湿度表还带蓝牙?感兴趣,给个链接?楼主

小米的,蓝牙也只能是接入米家app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多不错的表,实名羡慕一下

坛友是住在蓝方吧?17℃的室温怪冷的,应该是木有暖气 ...

不南不北,苏州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的,蓝牙也只能是接入米家app用。

感谢,小米的可不便宜

网友:
大户人家哪

网友:
引用 楼主:
米勒的这两样我也是都买了,可惜有一次我的 584, 把电源接输出上就归西了。这个lm399 输出是3个排针,倒 ...

变压器有几个独立的输出,都隔离单独的整流滤波7815稳压,只有输出584的正和399的负输出连接在一起

网友:
都是好表,羡慕

网友:
应该是一位专业坛友,不是专职的吧?猜的,这么多表都是好表,

网友:
其实是楼主飘了

网友:
到底是 LM399的 10V漂了,还是表漂了

网友E:
肯定是你的表飘了,399变化10度不会有毫伏级的改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你的表飘了,399变化10度不会有毫伏级的改变的

运放的分压电阻呢? 2个AE ,2截导线。会不会导致10V变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放的分压电阻呢? 2个AE ,2截导线。会不会导致10V变大?

6.9v就是399的原始输出电压,运放温漂肯定很小的,应该是小于1uv/℃,不然还做什么基准啊,所以起码6.9v不会变化到毫伏级

网友:
有钱就是任性,好表真多,必须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