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国] 海力士H27UCG8T2BTR量产失败

楼主(2023-11-13):
话说出去扔垃圾在垃圾桶捡到个坏平板,没啥可拆,就拆个MLC下来做个U盘玩玩了,正好手里有N年前买的安国的板子(主控为 AU6986SN-GTA),但是用了各种版本的工具,有的是不能识别,能识别的都是报错不支持此型号的Flash.. 到底哪个版本能支持呢,还是要设置一下呢?或者是单贴位置错了,但我记得这个单贴就应该贴背面的………………
坏平板

主控板 AU6986SN-GTA

网友A:
换工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工具试试

换过,保守点说有10个左右不同的版本,低版本不能识别,高版本能识别不能量产。。。

网友B:
建议换那种芯邦的板子,板子从忽悠人的老年播放器里拆就行,我已经拆出来三个CBM2199S了,芯邦老的新的都支持,好的废的全都行,全部通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换那种芯邦的板子,板子从忽悠人的老年播放器里拆就行,我已经拆出来三个CBM2199S了,芯邦老的 ...

换就要花钱,这是用手头现成不花钱的东西玩的,手里贴的128g   256g都吃灰,搞这8g也就消磨时间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cc开高点

开高了也是没用,,低版本的工具不识别,高版本的工具能识别报错不支持。。。。。

网友D:
海力士mlc 20nm漏电王系列闪存。垃圾平板拆的两片同型号闪存,双贴IS917主控,当天跑圈没问题,过1个月掉速到个位数,过半年不识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海力士mlc 20nm漏电王系列闪存。垃圾平板拆的两片同型号闪存,双贴IS917主控,当天跑圈没问题,过1个月掉速 ...

当年金士顿的一款U盘好像用的就是这个颗粒,在3267上死活开不了,没在917上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贴过,不太好用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6583-1-1.html

兄弟把你这个16.02.19版本分享一下呢……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把你这个16.02.19版本分享一下呢……谢谢!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tJGUJZ60tFm0DaIbrnQQQ 提取码: j87f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网盘比较节省
不过,也可能和你用的一样吧

网友F:
弄好了速度不行,更崩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弄好了速度不行,更崩溃

弄好了还是扔着吃灰,所以没有崩溃的机会,手里UFS128g 256g  好几个都扔着吃灰,只是翻出点存货,搞着玩玩。。

网友G:
GTA应该不支持H27UCG8T2ATR
那肯定也不支持H27UCG8T2BTR

网友:
我有LGA52封装的同ID颗粒,两颗双贴IS917,不贴任何制程相关跳线,VCCQ选3.3,直接开卡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G:
GTA应该不支持H27UCG8T2ATR
那肯定也不支持H27UCG8T2BTR

这个图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