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E95C维修手册

楼主(2023-11-13):
求助各位前辈,我正好有回收到一台三星的显示器,型号是ME95C,现在的情况是通电后logo亮起,旁边红色的LED指示灯亮灭6次后,logo灯熄灭,LED指示灯熄灭,片刻后再次循环logo灯亮,红色LED亮灭6次的循环。再拆机前想能否有前辈能分享维修手册,现学习一下维修手册,做到心中有数,有的放矢。谢谢!维修的时候我也会整理图文过程与大家分享。

网友A:
95寸商用显示屏,抛开价格,这个尺寸不好搞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95寸商用显示屏,抛开价格,这个尺寸不好搞吧

是的,重死了,我搬到2楼,4个精壮小伙都搬得气喘吁吁!

楼主:
刚才网络延时,发重复

楼主:
今天拆机啦,电源板A5V实测:5.3V,B5V实测:5.3V,B13V实测:12.99V,power on/off:悬空3.3V,Vamp实测:18.18V,灯电源:52V,BLU on/off:悬空3.3V。电源开关和背光开关悬空的话,背光点亮。电源板目测没有明显损坏的元件,电压测试也正常。各位前辈请不惜赐教!感激啦!

楼主:
最近没有任何进展,还是找维修站订购一片主板吧,等到货更换试试吧!

网友:
我怀疑是固件问题,如果能买到固件的话,刷一下试试,说不定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