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AX1800 PRO亮红灯 不开机系统维修

楼主(2023-11-14):
那家的AX1800PRO我不说,怕被官方吊,  硬盘用的是BGA153的,为啥要修他?,因为指望着每天能给我薅早餐钱。一天能有2-3块钱呢。

EMMC硬盘型号依旧是熟悉的那个型号FORESEE FSE1ASLD-064G江波龙的64G EMMC 路由器通电接TTL的时候直接就是
#IPQ6018:

直接进入UBOOT 用mmc part报错GPT分区信息损坏,直接读不到分区表了,这料号一直都这么有实力的。

WINHEX打开硬盘发现信息都正常啊,为啥会在uboot里面读不到GPT分区。

直到多点了几次内容不对了,然后乱码掉盘,我才发现,写保护寄了,为了避免读取出来的信息不对,这次用了USB2.0的AU6438,结果好了一点,但是还是备份着备份着就乱码了,这种情况不能全盘备份了。我直接一个分区一个分区ctrl了出来分成了26个文件。

25 26 27太大了备份不出来不是拷贝到一半就乱码,或者卡死,看了一下前面的分区文件都没有什么问题,直接动手合并镜像吧。
插入一个64G的媒介,用VHD,VHDX都行或者用U盘。在winhex里面选择 打开-镜像文件。

把GPT烧写进去

但是别的分区都是空的。我们要手工把他还原回去

一个分区一个分区的搬进来保存,然后再复制开头到结尾的扇区然后到一个新的文件,我们会获得一个备份出来的系统镜像,准备一个新的EMMC硬盘烧写回去 ok正常开机上岸,不过好像因为文件损坏2.4G没了,但是不影响我赚早餐钱了,直接刷SN/MAC文件是不行的,依然绑定不上,应该要恢复三个分区,才能正常绑定设备。要不是为了早餐钱,我懒得折腾,上岸上岸。丢去继续服役了。

网友A:
大神,我的话只能换整机卖废品了。
话说路由器固件放在EMMC里面的吗?这EMMC咋这么容易挂呢?

网友:
EMMC有读写寿命,很坑的

网友:
这个是路由器上面的吗

网友:
NAND Flash的可靠性相对NOR Flash会差许多

网友:
辣雞江波龙,小度小爱和天猫都喜欢用

网友:
每天两三块这么多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神,我的话只能换整机卖废品了。
话说路由器固件放在EMMC里面的吗?这EMMC咋这么容易挂呢? ...

在跑PCDN的,整天读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在跑PCDN的,整天读写

64G哪家能一天跑2~3块

网友D:
一天两三块,很多了啊,多搞几台

网友:
京东路由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天两三块,很多了啊,多搞几台

带宽有上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64G哪家能一天跑2~3块

插了512G固态u盘

楼主:
不知道啊,某厂利益问题 上一个发帖子的都被叫去问话了

网友E:
我的也快挂了,也是2.4g没了。。。。6台。。。。

网友:
京东云路由 我的是亚瑟 64G的 挂了个500G笔记本硬盘 每天1块8

网友:
1800pro还是不限量的限量版,虽然已经回本但是在家还组mesh,但是之前主路由无线不能用了,看网上是无线供电那了电容问题也没折腾,重置反正卡无线那步,也懒得折腾重置不了就那样挂路由上面每天赚点积分,后来偶然发现这货无线又有信号了

网友:
估计寿命差不多了,可以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快挂了,也是2.4g没了。。。。6台。。。。

你这是什么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