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迪兰R5 2G原磁共振电脑主机上的显卡炸了

楼主(2023-11-14):
迪兰R5 2G原磁共振电脑主机上的显卡炸了

某天,热水壶炸了,连带磁共振的电脑主机也关机了
然后再也打不开,经查,该显卡废了
于是乎换上新显卡,旧显卡就一直存放至解散后到我手上
被动式散热,没有外接电源口,说明这个显卡也不咋地

铭牌,和被动散热

接口挺全,但是没啥用吧

原以为有什么好玩的,结果发现。。

这个只是个装饰

真正起到散热的还是这个黄色的散热片

散热拿掉后的细节

这类卡真的有起到增强显示效果吗?

网友:
不是所有显卡都是为了运行大型3D游戏而生的,医疗MR输出的基本都是灰度信号,灰阶一般是10bit甚至更高,高于常规的8bit,想要完美再现连续灰阶的黑白影像,就得要个支持输出灰阶10bit以上的GPU干这个活,集成显卡一般就不行了。但是这个活并不重,不需要大量3D计算,因此用一个低端卡就可以完成了。还有一台MR至少2台显示器输出,多屏显示也是集成显卡的弱项,所以这也是一些低端显卡存在的意义。

网友:
这种就是传说中的A卡

网友:
这个卡买原装的还很贵的。

网友:
拆掉显卡提升性能系列

网友:
这就是医疗设备里面的毒瘤

网友:
这种亮机卡现在用来做多屏显示还不错

网友:
跟集显比,如何。s

网友:
比g610 2G亮机卡好。低端卡是奸商最爱,大显存忽悠人

网友:
显卡涨价了

网友:
这就是块亮机卡,
海鲜市场也就二十块钱。
修修做个亮机卡也不错。

网友:
磁共振指的是自旋磁共振(spin magnetic resonance)现象。其意义上较广,包含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 NMR)、电子顺磁共振(electron paramagnetic resonance, EPR)或称电子自旋共振(electron spin resonance, ESR)。
此外,人们日常生活中常说的磁共振,是指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其是利用核磁共振现象制成的一类用于医学检查的成像设备。

网友:
再怎么弱也比集显强!

网友:
性价比很低的卡

网友:
标题很唬人,就是一块亮机卡嘛。。。

网友:
不一定有集显强,要看什么集显
不过接口全,挺好用,VGA、HDMI、DVI都有

网友:
肯定比集显强!

网友A:
十年前显存2G也很不错了!

网友:
没看到哪里炸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年前显存2G也很不错了!

现在黄鱼上面价格还在80-100之前,估计是工作卡

网友:
亮机卡,9.9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