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水暖毯主机想加ESP8266智能控制

楼主(2023-11-14):
去年买的水暖毯挺好用的,现在天冷了要拿出来用的,但主机里的水泵有点声音要放床尾用,自带的红外遥控很不灵敏也麻烦,想加8266进行定时或小爱同学控制,但主机开关是触摸按键,请教大佬怎么改能通电自动开机,也就是通电过1秒或几秒自动给触摸按键开机信号(触摸按键短接5V电源就能开机或关机)

网友:
不怕漏水吗

网友:
楼下大神来解答疑问

网友:
分散重力。。。一般都是PU管,抗爆还是不错的。

网友:
都已经上8266了,不是有待机5V吗,让8266输出一个控制信号就好了呀

网友:
漏水没关系,不要漏电就行了~

网友:
自学一下8266的编程,或者找会编程的人给你写一个程序

网友:
这个没有用过

网友:
想法不错,我觉得你买一个手动开关的用

网友:
红外接收开个孔!或加个透镜,这样简单

网友:
如果上8266不是直接程控就行了?不上的话可以上个简单的延时开关

网友:
把红外接收头拆下来,接个延长线引到合适的位置多简单。

楼主:
现在终于做好了,用ESP-01S和Relay模块,把水暧毯遥控器拆了,ESP-01S得到开机信号后控制Relay模块继电器接通水暧毯主板5V电压,经过2秒后控制光藕接通水暧毯遥控器的开关键发送开机红外信号,水暧毯开机;ESP-01S得到关机信号后直接关断水暧毯主板的5V电压。因为开关机红外信号是相同的,直接控制红外信号开关机多次后可能水暧毯开关机不确定,通断主板电压开关机就不会错了,现在只要把这个模块固定在水暧毯主板旁边,把主板的5V正极线剪断接在模块上再接上负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