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维修游戏键盘翻车现场

楼主(2023-11-14):
       昨晚发现键盘的退格键不管用。其他按键正常,想着拆开看看是不是主板断线想修复一下。
       拆开才发现这个键盘是这样的
        看了一下线路应该不会断,那只能是接口部分脏了,想着拿橡皮擦一下,一抬头却第一眼看见了洗板水。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直接拿过来用洗板水擦了。结果猛然发现键盘接口处的导电线路消失了……如下图所示:
         至此,一个本来只有退格键不管用的键盘被我成功报废……

网友:
哈哈,过犹不及。

网友:
可以高价买一瓶导电银浆画回来,就是成本有点高...

网友:
刚看了一下,3块左右可以买到,中国的东西就是好,物美价廉的

网友:
不能边开车边修键盘。
划不来。

网友:
导电薄膜上细微的裂缝肉眼很难看出来,这种产品就是内卷货

网友:
涨见识了,感谢你替大伙踩雷!

网友:
洗板水不能洗漆,包括薄膜键盘的导电银漆

网友:
薄膜键盘不用清理线路的,我以前甚至还用高B数铅笔补一下线路的,很耐用,只要硅胶耐用基本不坏,我唯一被烧了主控的薄膜键盘还是因为昂达那个电源电容问题造成漏电,主板键盘一套报废。

网友:
正好有理由换键盘了

网友:
看一下是买银漆贵还是换键盘贵,二选一!

网友:
某宝导电银漆你了解一下,可以让你的键盘起死回生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这种键盘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成功换新,恭喜!

网友:
买新的就行

网友:
还是换个新的吧

网友:
要是普通键盘还是扔了吧

网友:
换一把热插拔机械键盘吧,哪个键不好使换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