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2019款汉兰达轮胎亏气了,很奇怪!

楼主(2023-11-14):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原因。谢谢!
我的左后轮2个月前突然亏气,胎压变成2.2,之前4个轮胎胎压都是2.4,后来我自己给左后轮补气到2.4,4个轮胎胎压相同,我随时观察,2个月胎压都正常。
本周六日两天车没有动,今天一早开车左后轮胎压报警,变成了1.8,其它三个轮胎胎压2.1(天气冷,早晨冷车胎压低)。
大家有没有相同情况,轮胎突然自己亏气,或者车一停车几天就亏气的?

网友:
补胎,换气门嘴,(补胎可以查找漏气点,安装过程清理轮辋边缘,减小渗漏可能,换气门嘴可以排除气门嘴漏气或其根部漏气)

我车以前扎过一根气枪钉,从外面看不出来,但是漏气,2.5气压一个月漏到2.0左右,为此我买了一个气泵。

后来扎胎了,去补胎,握手这次扎了之前就慢漏气,师傅打足气一番喷肥皂水,终于找到那根气枪钉,一起补了。

网友:
有没可能充气嘴漏气

网友:
热胀冷缩很正常。

网友:
轮胎店解你忧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胎压传感器快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碍谁的事了给你放气了!

网友:
这有啥疑惑的,直接先去补胎啊!

网友:
估计是扎东西了,只有轮胎赶巧停到才会漏气

网友:
打高气压放水里检查,肯定是有慢撒气了

网友A:
我的胎压监测很准,一般轮胎都打好相同 压力。过几天比别的低0.2,基本就可以判断被扎胎了。
去补胎店拆下来看,应该有扎,慢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胎压监测很准,一般轮胎都打好相同 压力。过几天比别的低0.2,基本就可以判断被扎胎了。
去补胎店拆下 ...

你们说轮胎扎了漏气吧,上次亏气补打后2个月胎压都正常,压力和另3个胎一样。
放了2天就亏了0.3个压。
我怕去补胎找不到漏气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说轮胎扎了漏气吧,上次亏气补打后2个月胎压都正常,压力和另3个胎一样。
放了2天就亏了0.3个压。
我 ...

100%扎胎就太骄傲了。99%是被扎了,去补胎吧

网友:
2天就亏0.3个压,如果之前没蹭过轮毂,基本可以确定是扎胎了。
可以自己先趴下找找,多半能找到一根钉子嵌在胎面上

网友:
可能哪地方受热慢撒气了吧

网友:
轮胎店伺候

网友B:
换过金属气嘴?间断慢跑气,基本都是气嘴问题,搞点洗洁精水喷一喷看看。

网友C:
洗车的时候轮胎上喷点洗车液,漏气能看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过金属气嘴?间断慢跑气,基本都是气嘴问题,搞点洗洁精水喷一喷看看。 ...

没换过,原厂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洗车的时候轮胎上喷点洗车液,漏气能看出来

这个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