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卖的机顶盒能用吗?

楼主(2023-11-14):
请教各位大神,某宝,拼##等上面卖的机顶盒能用吗?

所谓能用是指能不能正常接收各地的卫视节目,高清输出正常吗?
谢谢。

最近租了个房子住,有线电视还是同轴线输入的,房东由不在本地,重新申请有困难,就想接个网络机顶盒用。
手机投屏试了,那个电视机有问题,连不上。
即使连上了感觉用起来也不如机顶盒方便。

网友:
网络机顶盒装APP,比如神鸟电视等就可以看卫视节目了。

网友:
可以的,买刷好机的

网友A:
网上的回答能信吗?

网友:
我闲鱼收了个刷好的。不过实用率也不高。

网友:
买魔百盒2+8,有网线就可以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回答能信吗?

我觉得你的回答最有学问!

网友:
网络盒子随便买,只要有网

网友:
建议买运行内存2-3g的,1g的比较慢比较卡。一定要原装遥控,电源一套来,另外配的不太好,其实现在用户自己淘汰的盒子都不少,我用四五个,还是多年前买的小牌子出口的kiii好用,905芯片的,开机和更换频道快3倍左右。

网友:
勉强能用而已。

看电视台直播的话,还得有线高清盒子,不比不知道。

网友:
现在几乎都不看电视了

网友:
现在都玩手机了  电视好久没开了

网友:
同轴的用不了吧,网络机顶盒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的回答最有学问!

感谢支持~!

网友:
DTMB盒子要看有没有信号
最便宜腾讯盒子+电视家

网友:
都是app利用网络在线看,清晰度比广电这类出钱的差,直播有可能出现卡顿等问题,要求不高可以用

网友:
都是通过app走网络带宽的,带宽够的话,不太会卡顿,清晰度也还可以。

话说,看电视节目的人真的少了。我的电视,要么下载电影来看,要么装个西瓜看短视频,基本不看卫视的节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上的回答能信吗?

哈哈,很符合楼主的顾虑...

网友:
好多热心的朋友,看你用处,还有钱,机顶盒有好有坏与钱有关。

网友:
去黄鱼买king3399 配置2+16 需要自己配遥控器 铝合金外壳 wifi天线,配齐150左右,可以软路由 ubuntu openwrt armbian  还可以刷atv 看4k无压力.嫌弃折腾直接拼xx买 hk1bok 249左右 配置s905x4 4+64 看8k无压力